[工仪] 再拆一个温控仪 GSA2013

楼主(2024-08-17):
品牌没见过,从功能和外观上找到跟和泉的东西很想,菜单高度相似
黄鱼上淘的,很便宜,但是发现测温不准,有严重温漂,几分钟就能飘3度多,最终只能放弃,没能耐修
这个和最常见的rex系列相比是多了输出比例的led指示灯
万能输入,12v固态输出,带一路报警

网友:
用料看着还不错

网友:
这东西,你不能要求太高。

网友A:
这仪表使用环境是不是在锅炉房?

网友:
这东西都大同小异

网友:
这个还是可以的!!!

网友B:
看用料还不错,性能咋能这么不稳定,查过电源没有?电源稳定不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看用料还不错,性能咋能这么不稳定,查过电源没有?电源稳定不?

这是黄鱼淘的拆机件,实际上就是故障报废的
所以要想捡漏还是不容易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仪表使用环境是不是在锅炉房?

工业上只要加热的地方都可以用

网友C:
这个东东用在工业上。。你买这个就是买错了。。。不过大牌子也好多假的。。。你要买日本的台湾的。。RKC,台达,欧姆龙,山武,神港 的。。但你还要会用。。。有过程的有PID的 。。。好点有电压输出 可用SSR 还有模拟量等等。。。。。
你这个用要要求不高的地方。。。这个东东假的杂牌的太多了。说明工业上用的不少,也都 还能用。。这个大小也有几个标准。

网友D:
感觉那个D7有点特别,会不会是温度补偿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个东东用在工业上。。你买这个就是买错了。。。不过大牌子也好多假的。。。你要买日本的台湾的。。RKC, ...

这个国产pid便宜的还是十多块,除了体积稍微大一点,但是可以支持pt100
一个普通的数显温控模块十多块,还只支持ntc或者热电偶,支持pt100的数显都是20+
简单说就是这款性价比高,感谢工业化
而且pid并不复杂,花十分钟就能基本搞懂
我目前是设置i和d为0,只用p来控温,也已经比最简单的回差效果好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感觉那个D7有点特别,会不会是温度补偿的。

刚好万用表测过这个,没发现问题

网友:
闲鱼水太深了

网友:
捡漏靠运气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个国产pid便宜的还是十多块,除了体积稍微大一点,但是可以支持pt100
一个普通的数显温控模块十多块, ...

PID要让他自己学习一下。。有好多场合还不如直接过程控制 好。

网友:
买欧姆龙等进口品牌应该好不少吧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