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 请大家猜猜这个扩容盘会是什么方案

楼主(2024-08-17):
如大家所知,旧扩容盘方案基本是安国、芯邦、迈科微这三家,而最近几年一芯后来居上,在正常主控和扩容盘两方面都赶超了其他几家。

最近我抽取了三家"X土顿"牌子扩容盘做采样测试,发现不同于以往的黑胶、PCB鱼龙混杂的局面,三家全部采用了黑胶体,也全部是USB2.0套蓝色塑料片冒充成USB3.0。其中两家使用了一芯主控,很容易就识别并恢复了容量,但另一家无论如何都不能正确识别,故发出来请大家掌掌眼,猜一猜可能会是什么方案。

首先直接用chipgenius读信息,完全不能识别出来:

根据VID和UID找,网上的信息全部都是华艺HY6919,这个主控能找到的信息很少,工具也又少又旧,目前能找到的工具都没有任何反应

那就在拆开看看有没有信息吧,背面激光印字如下

如果这信息是真的,这还是个用3DV7的盘
mw则是迈科微?但迈科微也不见有什么比较新的主控和工具。
抱着试一试的心态,测试了网上能找到的一芯所有主控工具,均无法识别,至此,陷入"一芯/华艺/迈科微/其他"无法判定的僵局。

网友A:
黑胶体有什么研究的,垃圾桶是它最好的归属...

--------------------

网友:
黑片的可能

网友B:
emmm...
合理怀疑一下MW8690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黑胶体有什么研究的,垃圾桶是它最好的归属...



64g的大容量扩容,还是有点价值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emmm...
合理怀疑一下MW8690

8690工具不多,所有工具都有试过,并没有任何反应
而且据说8690主控小版本不同工具也不通用,现在这样不明主控型号就更麻烦了

网友:
黑胶的都怕怕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8690工具不多,所有工具都有试过,并没有任何反应
而且据说8690主控小版本不同工具也不通用,现在这样不 ...

VIDPID跟8690工具里一样
估计小版本不同导致工具不识盘,尝试短接
不过就算认盘,目前工具也不支持HY3DV7,就算找到支持V7的工具,颗粒体质也不会很好
扔垃圾桶吧

网友:
有什么靠谱的根据vid、pid查主控的办法吗?除了普通搜索引擎之外。

网友:
黑胶的都不可以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VIDPID跟8690工具里一样
估计小版本不同导致工具不识盘,尝试短接
不过就算认盘,目前工具也不支持HY3DV7 ...

采用分区方法先利用了一下,虽然感觉长期用不靠谱会溢出,不重要数据用一用倒是无所谓

网友:
搞好了,放车上听歌,这是我能想到最好的去处了

网友:
这种盘直接扔,留着膈应自己

网友:
黑胶的不耐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