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外设] 杯盖里面脱开了!

楼主(2024-08-17):
杯盖里面内盖开了,怎么固定不了了,直接接触水的,不能用胶,怎么办?第一张图是坏的盖子,第二张是好的。

网友A:
杯子价值高建议某宝淘一个盖子,价值不高直接换杯子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杯子价值高建议某宝淘一个盖子,价值不高直接换杯子



网友:
看着简单的修复要求,其实需要很专业的技术、知识、手法

网友:
可以用食品硅胶试试

网友:
啊这……泡泡沫喝吗?
可不可以塞点类似食品级硅胶垫片的那种紧实一点

网友:
泡沫配重,好评嘎嘎的!

网友:
想点别的办法吧!!!

网友:
脱开的部分是不直接与水接触的

网友:
断面热熔怼进去

网友:
中间打个眼用不锈钢螺丝固定,怕漏水就加个硅胶垫

网友:
杯盖拧的太紧,导致脱胶了?

网友:
使用铸工胶吧,对健康没有影响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氯仿试试

你先干为敬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先干为敬

放一周挥发干净就成

网友:
直接换吧,进嘴东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