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影像] 拆修照片打印机提示无墨盒:佳能CP910和CP1200及早期索尼FP77

楼主(2024-08-17):
朋友是土豪玩家,两个佳能CP910和CP1200及早期索尼FP77 打印机三个热转印照片打印机,送给了我折腾着玩。三台机器都存在同样的故障,显示没有墨盒,更换色带墨盒依旧提示。机芯基本一样,都是塑料齿轮打滑错位,用502胶水固定后可以使用,考虑到日后使用的稳定性,在网上查找,有可以改进的铜齿轮,确定问题后购买齿轮更换。两款佳能齿轮都是11个齿的齿轮,索尼的是10个齿,网上有11齿的铜质改进型齿轮,索尼的因早期产品,保有量可能不多,10齿的不好购买,所以用502胶水固定暂时工作正常!(鼠标移动到图片上看文字说明)

网友:
修好不错,不过现在很少打印照片

网友A:
当时的热转印相片打印机,十来年前的产物,日本有时促销,几百元一个机器,还带几十张相纸,现在好象不怎么流行了。家币好少,感觉回复价值高的话,赏点家币

网友:
便携打印机,彩色照片,似乎使用特殊照片纸,使用起来不错

网友B:
修好就可以继续使用了,铜材质结实耐用,没铜配件就换原塑料的也比粘的强

网友C:
这真是土豪玩具,耗材好像很贵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当时的热转印相片打印机,十来年前的产物,日本有时促销,几百元一个机器,还带几十张相纸,现在好象不怎么 ...

热转印打印照片,色彩很好,分辨率很细腻,理论上称保存40年不变色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真是土豪玩具,耗材好像很贵的

一张6寸照片,照片纸和色带成本1元多一点,还能接受,土豪玩家给的色带和相纸也很多,够我用一段时间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修好就可以继续使用了,铜材质结实耐用,没铜配件就换原塑料的也比粘的强 ...

原塑料齿轮齿牙都完好,就是电机的轴和齿轮禁锢处打滑,应该是时间久了,负荷过重,塑料件老化和轴产生打滑,通病

网友:
土豪就是土豪,有钱人果然不一样。

网友:
我们这边车管所打印行驶证车辆照片就是用的这玩意。

网友:
便携打印机,彩色照片

网友:
耗材好像很贵的

网友:
这种打印机现在似乎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了。

网友D:
照片防潮、防氧化、可长时间保存,照片色彩还原性强、富有层次感0打印耗材安装便捷.就是使用成本太高。四色色带太贵了。打不少多少张就要更换。热烫印色带是打印机耗材,就是在一面涂上蜡基、树脂基或混合的油墨的聚脂或其它高密度薄膜。在没有油墨的一面涂上润滑剂以防止打印头的磨损和损坏,碳带的轴芯常见的有纸质和塑料两种,主要要求是不能变形和在打印时不能滑动。常见的色带有蜡基、蜡树混合基、树脂基几种。目前我们国内,使用色带常见的有日期打码碳带、输液袋碳带、水洗布专用树脂碳带、电缆用碳带、条码碳带、蜡基-色带、混合基-色带、树脂基-色带等各类型号。不同材质与品种的色带/碳带对于打印材料与打印机都有不同的适用,在色带/碳带热转印技术中,打印机的性能是首要的。

网友:
照片还是冲印的好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照片防潮、防氧化、可长时间保存,照片色彩还原性强、富有层次感0打印耗材安装便捷.就是使用成本太高。四色 ...

厉害,专业

网友:
细心,活好,图片精美

网友(2024-10-31):
我们就是做这种打印机电机的,哈哈,塑胶齿轮打滑只能用铜齿轮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