快达 VS 欧姆龙, 固态继电器过零特性的终极PK。

楼主(2024-08-17):
手里两个固态继电器(crydom 和 omron),均为过零触发软启动,按照社区里高赞的“详细说明单相SSR 过零型交流固态继电器基本工作原理” 用直流电源(60V TDK lambda)实际测试了下,发现不是很准确,过零抑制点比想象的要高,最后查了说明书,发现过零抑制点和负载电压密切相关, 如欧姆龙固态继电器的说明书中有这么一条:

当负载电压小于交流75V时,过零触发点(损失时间)会增加。于是决定上手亲自实测。

两个继电器分别是最经典的欧姆龙 G3NA-210B , 10A版本,和第四代工业重载快达 CRYDOM 的 CWD4890P,带过压保护的90A版本。

试验设备: 12位示波器 和差分探头, 一个25w灯泡,一个1800w电吹风

用了一个电池包做输入控制,通过轻轻搭线的方法进行不稳定触发。

先上快达90A

先上个灯泡,波形漂漂亮亮,几乎 看不到零点失真,可以看到标准的过零触发

把触发线轻轻抖动下看负载波形

开始上强度,不用灯泡,直接上吹风机 (电机负载+大功率电阻负载),波形有点毛刺了。

继续扫动触发线,每次都能准确过零触发

我们来放大看下过零点是怎么触发的

可以看到大概小于 ±10V开始触发, 而我用直流电源测试是正负20V,所以证实了过零抑制确实和负载电压有关系,否则会有误判

那么欧姆龙的过零抑制点是多少呢?我们接上欧姆龙固态看看

好家伙,±30v,比快达差多了,不相信,再取样一次

还是一样,30V,算了,不过比直流负载测试的40V抑制点要低些。我也轻轻抖动下触发线,产生不稳定触发,看看过零触发后,是否能过零关断

证明过零触发和过零关断也是正常的。

到此,试验结束,果然crydom是第一把交易,搞不清欧姆龙为什么搞这么高的过零点。

网友:
这种继电器是不是不会咔哒咔哒的响啊

网友:
这个是固态继电器

网友:
表示完全看不懂...

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网友:
看来想要准确的几伏以内触发还得上放大电路

网友:
不喜欢这种继电器,没一点动静,用着特没意思。

网友:
楼主说说价格

欧姆龙的这么拉胯

网友A:
为何后几张图的正弦波线条显得一阶一阶的,垂直分辨率12bit,仅能在100k采样率时达到么?

网友:
没哒哒哒就没灵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为何后几张图的正弦波线条显得一阶一阶的,垂直分辨率12bit,仅能在100k采样率时达到么? ...

可能示波器采样没设置好,正常不是这样的

网友B:
固态继电器都有过零抑制点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固态继电器都有过零抑制点

主要是因为MOS开关在带载接通时刻,存在非常大的开关损耗,很容易导致MOS烧毁。
因此在零点接入是一个聪明的选择。

网友:
这位师兄,你拿快达90和欧姆龙10a,有可比性吗,10a我要这么低的过零干嘛用啊?90a肯定要求高了。

网友C:
我是来看秀示波器的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我是来看秀示波器的

别买,没性价比,标称12位adc.老外实测有效位数enob是8位左右,普氏官方数据是大于8,好吧,普氏赢了。然后竟然连个伯德图功能都没有。。。鼎阳2000块都标配了。示波器国产建议鼎阳。频谱仪买普氏的。

网友:
固态继电器,自带过零触发的属于高级货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别买,没性价比,标称12位adc.老外实测有效位数enob是8位左右,普氏官方数据是大于8,好吧,普氏赢了。然 ...

我看你很多帖子都半懂不懂的,你可能搞不清所有的12位垂直分辨率的DSO,有效分辨率都在7~9之间,你可能更不清楚普通的8位DSO,enob只有4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别买,没性价比,标称12位adc.老外实测有效位数enob是8位左右,普氏官方数据是大于8,好吧,普氏赢了。然 ...

给你个简单知识,rigol实测是enob 8.3,你说的鼎阳没实测过,但官方介绍是高到8.3到8.6,是不是没想到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看你很多帖子都半懂不懂的,你可能搞不清所有的12位垂直分辨率的DSO,有效分辨率都在7~9之间,你可能更 ...

你很懂?基本精度一般指读数误差,或者满量程误差其中之一。这是你说吧。基本都搞不清,泰克的8位 adc,enob是5-6位,被你吃了?。你说示波器买来你不搞电源?这个示波器连个伯德图功能都没有 ,搞毛电源。我不建议别人买这智商税踩到大烟了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给你个简单知识,rigol实测是enob 8.3,你说的鼎阳没实测过,但官方介绍是高到8.3到8.6,是不是没想到? ...

你哪只眼睛看到我说鼎阳没实测过,整天乱想些什么哈哈,笑抽我了,大兄弟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