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安卓] 荣耀play4t pro加内存再战两年不是事

楼主(2024-08-17):
2000年9月上一部手机坏了,必须添置一部新手机。当时的想法是,品牌机,运内存大点,体积轻薄,待机长些,还有一点很重要,高性价比!
彼时,华为子品牌荣耀进入了我的眼帘,play4t pro让我比较中意,价格1600元左右,6g运存128g内存,这在当时也足够用的了。而且手感不错,不笨重。
几年的使用这部手机没让我失望,运行丝滑毫无卡顿。在我的要求上没有明显的缺点。
随着时间的推移,由于工作的关系,手机中的图片视频和文件越来越多,内存占用超过100多g。近期发现偶尔打开页面不及以前迅捷,究其原因还是内存不足了。
经过研究发现,本机有内存扩展功能,有加装内存卡卡槽。因为本是华为旗下产品,它的卡槽与通用的tf卡槽不同,是nm迷你内存卡。于是到某宝淘了一张128g的nm卡,上机识别新增128g内存。通过整理,将可以转移的在本机内存上的图片视频和文件迁移到内存卡上,本机内存又空出20多g。而且又将手机的默认存储位置设置为内存卡。这样,我的老荣耀又焕发了生机,再战两年不是问题!

网友A:
这种卡不便宜,还不如换手机算了。

网友:
我的手机只有32G空间,加TF卡也没用,不能装APP的。

网友:
  最低上 256G

网友:
首先纠正一下 我觉得你要说的是 闪存 而不是 内存
另外 你这个加了存储卡也没办法安装软件啥的 实际上没啥用
如果存照片啥的文件 还不如直接存储到电脑上

楼主:
手机闪存一般地说又叫内存,主要是存储文件的空间。影响运行速度因素之一主要是运存的大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种卡不便宜,还不如换手机算了。

这种卡不贵,五十多元

楼主:
手机app是否能够安装到储存卡中我还不太有把握,好像有资料说可以,但有人说安装不了,电脑软件可以安装在c盘之外,手机app能不能安装到内存卡上请老师们指教

网友:
这个=电脑加硬盘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手机闪存一般地说又叫内存,主要是存储文件的空间。影响运行速度因素之一主要是运存的大小。 ...

是你们错误的叫法说多了导致的习惯了就把闪存(存储)叫成内存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手机app是否能够安装到储存卡中我还不太有把握,好像有资料说可以,但有人说安装不了,电脑软件可以安装在c ...

在一些早期版本的安卓上可以用app2sd之类的工具转移软件到外置存储卡
但是你得先解锁bl获取root

网友:
我以前用过nm卡,有段时间微信转移到卡上会出现无法发送文件的情况,也不知道是卡的问题,还是系统的问题。后来换了机子就没关注了

网友:
nm卡比较冷门,只能华为用,别家都不跟进

网友:
好像有点卡了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