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影音] 搞了个车机,玩不动,尾插没定义

楼主(2024-08-17):
搞了个车机,

玩不动,尾插没定义,一般的日产尾插点不亮,我直接焊在电容上

这样的结果就是有蓝牙了,可以用手机搜到,但无法连接,因为需要面板操作,面板点不亮,估计还有检测点没有连接到位
USB有+5V输出了,蓝牙有3.3V输出

上图黑色线3.3V有输出,棕色线就是26点位3.3V

尾插26线.27线也有3.3V,我认为ACC检测点是高电平),我用来接地后没反映,有没有此车机的电路图

网友:
acc是和bat接一块开机,你接gnd它理你就怪了

网友:
必须搞明白尾插的接线定义,实在不行拆开以后跑线路。

网友:
车机能干嘛?

网友:
第一次见其内部

网友:
尾插的接口形状图贴一个上来,大家才可以帮出主意呀

网友A:
Acc是电源开关引脚,要接在+极上才行。

网友:
大厂的好找呀

网友:
以前群里面二三十块包邮的车机还有。

网友:
说错了,是坛里面买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Acc是电源开关引脚,要接在+极上才行。

没有定义图,我也知道加ACC引脚,关键是哪个脚

网友:
尾插拍出来,懂行一看就知道怎么接,虽然各种车机,尾插形状不同,都是有标准的,看尾插铜片都知道怎么接

网友:
acc和正负极,测试出来;别的就是 喇叭了,随便弄个喇叭慢慢测试就知道了,简单的很,我之前弄过

网友:
看看这个  不行估计就坏了

网友:
前几年陆陆续续的买了好几个大众车机,现在常用的就一个,给电脑当桌面功放用。现在好东西太多了,感觉玩不过来了。

网友:
百度一般都能找到,车机尾插很规范的,不会每个型号会有差异都是统一的.

网友:
看车机型号,淘宝上直接买个尾插线

网友:
好多的车机都有半个小时自动关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