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居] 刀柄前面拿着割手,我用的是热熔胶,有什么好方法

楼主(2024-08-17):
手往前拿割手,刀设计的不好,有什么做防护的好方法?

网友:
磨刀石把棱角倒圆就行了

网友:
弄个铁圈圈套上...

------------------

网友A:
使用电焊胶粘接在虎口接触的地方,快固定时把自己的虎口按一下,硬化后形成倒角就好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使用电焊胶粘接在虎口接触的地方,快固定时把自己的虎口按一下,硬化后形成倒角就好了。 ...

这个方法好

网友B:
搞一截大号热缩管套上去就好了!

网友:
把刀刃磨锋利了刀背就不割手了。有些厨师的刀每天都磨,还是有道理的。锋利的刀和钝刀用着差距很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搞一截大号热缩管套上去就好了!

是个好办法

网友C:
奇奇怪怪的问题,
1,手很容易习惯性拿到刀背那里么?那么改一改习惯可以么?
2,上砂轮机把刀背磨顺溜点呢?

网友:
换个菜刀解君愁

网友:
磨刀石把棱角打磨光滑就得了呐。

网友D:
好像见过pdd上有类似的配件卖,买一个回来装上就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好像见过pdd上有类似的配件卖,买一个回来装上就行

还有卖这个的,我看看

网友:
刀扔了,常用的东西,为何为难自己

网友:
小心点了

网友:
网上有把手卖

网友:
这刀柄是自己做的?重新再折腾折腾

网友:
稍微多花几块钱买一把带口金的刀吧
或者用那种手捏的AB胶(叫啥来着?)像橡皮泥一样捏个造型等固化就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奇奇怪怪的问题,
1,手很容易习惯性拿到刀背那里么?那么改一改习惯可以么?
2,上砂轮机把刀背磨顺溜点呢 ...

厨刀的标准姿势就是食指拇指要接触刀身的

网友:
打磨一下最好,当心热熔胶吃肚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