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加氟失败 检测空调运行电流15A样子1.5匹差不多

楼主(2024-08-17):
二十年的空调不制冷了 去年才加的氟。检测空调运行电流15A样子1.5匹差不多,外机应该在运行。估计可能还是氟泄露了?先补氟。按加氟程序,放空空调低压管表管空气。低压管反流出来的全是机油,压力在5公斤左右。木然,氟也加不进。不知道是什么原因?请大师们指教,先谢谢了

网友:
空调运行电流15A已经超了,1.5P没这么高的,压机和相关的零件或堵了

网友A:
15A电流肯定不对,20年前的机子是R22的多些吧?压缩机电容没有问题的话,电流这么大应该是压缩机卡缸了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5A电流肯定不对,20年前的机子是R22的多些吧?压缩机电容没有问题的话,电流这么大应该是压缩机卡缸了吧 ...

今天又看了一下 启动电流24A后运行电流15A。如果卡缸电流应该是24A,运行的时候15A系统有堵塞?低压管有5公斤压力,压缩机油从低压管倒流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