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硬件] 真次奥了,这种插座物料问题你们谁能想到?

楼主(2024-08-17):
亏麻了,板U到付,还有问题,卖家不管,真是次奥了

看明白问题了吗大佬们,这万中无一的错误物料就让我撞上了
小黄鱼上那么多卖正确的插座的主板的,我就能挑中这个有问题的,
我踏马的真是次奥了

网友:
次奥

换头换线换主板

网友:
自己开孔,反正都是防呆设计。

网友:
贴错了,不好整啊

网友A:
明明有直的,你非要买90度弯头的……

网友:
买只的不行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明明有直的,你非要买90度弯头的……

NI 你没看出来问题所在

网友:
多了根pin,赚了

网友B:
直接文字说明吧, 作为小白看不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直接文字说明吧, 作为小白看不懂。

SHI实物和说明书不一致,那个插座是个错的物料,缺口和缺针的位置在同一侧导致插头插补上,

网友:
不就是多了一根针吗,自己处理一下呗,要么把插头钻一个洞,要么把针去掉,怎么方便怎么弄

网友C:
底座取下来按正确方向安装上去就可以了,应该是拔3.0插头的时候底座一起拔出来,安装回去的时候方向反了。

网友:
缺口对面开一个缺口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不就是弄个小钻头钻个孔就好吗,只要针对应正常就好,针位错了就麻烦大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底座取下来按正确方向安装上去就可以了,应该是拔3.0插头的时候底座一起拔出来,安装回去的时候方向反了。 ...

言之有理,看图应该是下面的塑料座子方向反了,楼主试着拔一下看看能不能拔出来换个方向再插进去?

网友:
缺针的位置反了,这真是第一次见,啥牌子,可以返厂修理吗?

网友D:
问题:黑色那个,塑料件反了
解决办法,有3个
1,涂抹wd40这种油,然后轻轻翘起来塑料件,拿下来再反过来插回去(不推荐)
2,黑色塑料开孔(不推荐)
3,蓝色插头削平,反过来插进去,然后贴个胶带,贴纸什么的,在插头上,说明问题,防止以后忘记(推荐)

网友:
刺个小孔就好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问题:黑色那个,塑料件反了
解决办法,有3个
1,涂抹wd40这种油,然后轻轻翘起来塑料件,拿下来再反过来插 ...

这逼玩意儿还在保,打算按你第3种方法,把插头上那个凸起削平插进去试试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