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手机] 维修苹果快充线

楼主(2024-08-17):
朋友拿的一条苹果原装快充线,老问题,线头位置破皮,还烧了,拆开看了下,并接线回去,测试充电正常,扔在一旁备用

网友:
我也有一根,焊是可以焊,但是无法完美还原了。

网友:
屏幕上的线条是裂痕吗?

网友:
可以充电,就是丑了一点。

网友:
破相了,备用线应急还可以。

网友:
线修成这个鬼样,你朋友没打你一顿么?

网友:
快充还是得用原装

网友:
可以用就是很丑

网友:
这种线的最终归宿

网友:
满血复活    厉害

网友:
备用线应急还可以。

网友:
苹果线用久了基本都是线皮开裂

网友:
苹果的线皮是容易坏的!但是线芯是真结实!

网友:
苹果快充和普通的有什么区别

网友:
原装线都是不耐折

网友:
应该还容易坏

网友:
对我这种手残的来说焊这玩意还是有点难度的

网友:
都用苹果了,还是换根新线吧

网友:
觉得早年的黑色数据线戝结实,这种白皮容易降解但是比起编制线皮的还好点。

网友:
三年前买的两条山寨快充线 质量是真的好 店都倒闭了 一条今年被老婆扯坏了 我用的那条还好好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