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源] 拆个耳机充电仓

楼主(2024-08-17):
看看里面啥情况,充电宝功能太鸡肋了,只有1a的输出,1200毫安的电池还是个非主流…标识18500第一次看到这种电池比18650根短了好多…手头的主力2w毫安的充电宝出问题了,输出电量1/3后突然间就断电…抓瞎了啊,各位大佬有没有啥靠谱又便宜点的充电宝板子推荐?

网友A:
这个18650是用刀切了一刀的

网友B:
皮上写着呢 18500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18650是用刀切了一刀的

确实是切了一刀

网友:
18500电池,属于比较常见的型号了,那种老式3节7号电池的微型手电用这个电池替换正好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皮上写着呢 18500

眼瞎…第一次看到这种电池

网友:
不用软包,进步了。

网友:
容量大了但重量也不轻

网友C(2024-11-18):
18500电池,替换那种3节7号电池的好合适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18500电池,替换那种3节7号电池的好合适啊

14500才是合适的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