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综合] 一块tl072运放的指针ESR表

楼主(2024-08-17):
外网搜集来的,看着简单,搬运过来,空闲了哪天试做一下,之前做过矿坛的指针esr表感觉不是很稳定。

楼主:
在之家,esr表的热度没有隔壁矿坛高啊!

网友:
这边流行数显LCR表

网友:
没人和你谈理论

把实物搭出来再说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在之家,esr表的热度没有隔壁矿坛高啊!

电桥都普及了,谁还单做一个ESR表? 刚开始玩表的时候买过许老师的ESR表,买来就吃灰了。哈哈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电桥都普及了,谁还单做一个ESR表? 刚开始玩表的时候买过许老师的ESR表,买来就吃灰了。哈哈 ...

对于维修来说,不用拆就将板子上的电容快速扫一遍,发现故障电容是多么爽的事。扫出来可疑的就拆下重点检测,esr表就是干这个的,我只要知道电容的好坏是否能继续用,定个性。电桥这么用并不好使。也不需要那么高的精度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对于维修来说,不用拆就将板子上的电容快速扫一遍,发现故障电容是多么爽的事。扫出来可疑的就拆下重点检 ...

那只能说你的电桥不行,电平太高,频率太低,在线测量效果不好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电桥都普及了,谁还单做一个ESR表? 刚开始玩表的时候买过许老师的ESR表,买来就吃灰了。哈哈 ...

我也买了一个,老师姓什么我忘了,偶尔用一下

网友:
矿坛的小鬼头老师的指针式esr表很好用。我做了2个。

网友(2025-01-08):
占个位,我也一直想做一个用,一直没动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