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源] 拆解1.5V可充电锂电池

楼主(2024-08-17):
同事的可充电锂电池充不进电了,拿来让我看看,网上看看这种电池还挺贵的,10多块钱一节。闲话少说,拆拆拆。。。。

充电状态,这个是好的

里面是一个电容式锂电池,芯片有烧毁的痕迹,测量经过芯片后,无论充电还是放电,均无输出,没有维修的价值了,改天有空了换个小的充放电降压板试试。

网友:
这种电池没有干电池安全,最好不要在贵重物品上使用。

网友:
其实原理很简单,多了个选择

网友:
倍量电池,虚标的有些厉害。

网友:
锂电池挂没挂

网友:
感觉没必要锂电池

网友:
这个锂电还是专用了,像电容那这设计会不会有机会给当电容用了

网友:
集成度好高

网友:
电容能用多久?不是一直放电吗?

网友:
这个品牌的电池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用开关式降压,会有噪声吧,不适合万用表、无线话筒。

网友:
见识了,第一次见

网友:
锂电池降压1.5V

网友:
第一次见高级货

网友:
普通碱性电池容量比这个大还安全,费效比也没有碱性电池高。我用在指纹锁上碱性电池一年半到两年才换一次,用这种可充电的三个月就得充电,反而麻烦得很。

网友:
还以为是拿了个电容来充数,感觉不太安全

网友:
比以前锂电好

网友:
倍量又名半量

网友:
10多块钱一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