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外设] 九号技师智能烙铁控制板0805文件

楼主(2024-08-17):
立创九号技师开源的智能烙铁控制板,原文件是AD/0603封装,我从新用立创EDA画了下撸羊毛,改成0805封装,尺寸加大些,航插由原12改成16的,DC-DC加了一个电阻,烧录口丝印改成正确的,编码器与航插换个方向,我虽然是右撇子,但我喜欢航插在右面

不知道为啥电阻在3D图下变成黑块了

打样文件,固件去开源广场下或者去群里

网友A:
看着界面挺漂亮的,和我买的成品差不多了。3d预览是服务器渲染貌似最近有点儿问题,那个爆炸视图总是无法使用,正常和轮廓图也没有切换效果,不知道是不是嘉立创那边为了节省带宽故意限制~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着界面挺漂亮的,和我买的成品差不多了。3d预览是服务器渲染貌似最近有点儿问题,那个爆炸视图总是无法使 ...

撸羊毛,这都不是事
话说这次撸的沉金板子,居然给了八块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撸羊毛,这都不是事
话说这次撸的沉金板子,居然给了八块

这个要看心情

网友:
有温度曲线图甚好。
也想去做一个。

网友B:
有电路图和固件吗?

网友C:
这个屏幕是真的大,真漂亮

网友:
确实令人羡慕

网友:
真好看, 就是感觉做不起来。

网友:
不是八号技师吗

网友:
界面看着挺漂亮的。

网友:
右手拿烙铁,左右调温度,不用换手比较方便,航插设计在右边还是挺合适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有电路图和固件吗?

去开源广场下就行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个屏幕是真的大,真漂亮

这个可以做2.0/2.8/3.5/4.2屏幕的

网友:
不折腾了 焊台 有了

网友:
会画板就是任性呀

网友:
元件是自己焊的吗

网友:
开源广场没找到,能否具体一点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