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外设] 远程解决WIN10升级导致打印机不能打印的问题

楼主(2024-08-17):
一个朋友有个旧的打印机,WIN10自动升级后不能打印,就用向日葵远程连接操作一下;原来碰到过升级后不能打印的问题,卸载升级文件后解决的问题,想着卸载就能解决问题,没想到还是不行。

又试着重新安装驱动,驱动装不上了,出现提示:文件的哈希值不在指定的目录中。最终找到同样的问题参考解决:需要执行一次WIN10的禁用驱动程序强制签名。
下面是操作的图示:

安装驱动出现提示:文件的哈希值不在指定的目录中

开始着手解决这个问题,找到一个方法,恢复重新启动,选择禁用驱动程序强制签名

因为是远程操作,让朋友重启电脑后进行了选择,下面的图借用了网上的作个示例;
网上提供的还有命令方式重启的:快捷键win+R 打开运行命令,运行输入“ shutdown.exe /r /o /f /t 00”点确定。

需要点击上图中的重启后才会出现下图的选择7

重新启动电脑后,再安装就没有限制了,这里选下面的“始终安装此驱动程序软件”就一路顺利安装成功了

网友A:
俺记得这种有好多类似的问题
有一个批处理可以修复
还有一种是要替换一个文件
还有一种是要重新装驱动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俺记得这种有好多类似的问题
有一个批处理可以修复
还有一种是要替换一个文件

批处理比较好

网友:
这个打印机问题居然一直不解决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更新后出现的问题?

是的,更新补丁产生的问题

网友:
批处理比较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