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工仪] 威克士WORX WA3842美版充电座改制牧田款18V3A充电器

楼主(2024-08-17):
威克士美版充电器WA3842 14.4-18V3A 78W。3A足电流,质量不错。

充电器接口功能:
首先说下威克士美版电池保护板是不带功率组件的,只送出保护信号。
+ :接电池正极。
-  :接电池负极。
BS:  电池识别端。识别电池电压。在电池保护板中此端子对地接电阻 跟据电阻调整充电满电电压。
VCC: 电池接入后给电池保护板送出约5V工作电压,电池充满转灯后关闭5V输出。
BH :  接收电池保护板的电池保护信号。高电平正常充电,反之关闭充电并转灯。
T : 温度检测。在电池中此端对地接10K NTC热敏电阻。
注:充电电流低于150ma或BH端低电平 即关闭充电输出及关闭VCC5V电压并转灯,不再有充电电流。

充电器改装要点:
1:VCC和BH并接一起。
2:在T端对地接一只10K电阻。
3:在BS端对地接识别电阻。下图是此端对地接电阻阻值对应输出满电电压。

电池接口改装:
闲鱼充电器7块多一个,可惜电池触片电铁的。切割并接。

多事还加了个电压电流表并用苹果绿点供电。
蓝色的轻触开关有什么用?就是在电池插入后BS端电阻对地接入。
这个开关可以不要,BS端直接对地接电阻。不过要充电时必须先插入电池再插220V。并且充满电后更换电池再充电必须要断开220V重插才能重置充电。

最后牧田款电池保护板也要改一改:
保护板充电口的防反二极管在3A充电时巨热。可以更换肖特基大电流整流管或直接短接。实测在充满转灯后电池的反灌uA级。

收尾看看充电电流实测  及成品充电。电压电流表精度不怎的。只要搞定接口也可改作其它充电器如大艺充电器

网友:
做工看着不错

网友:
我那个铁锚的自带平衡冲好像

网友:
使用起来比较方便顺手

网友:
恭喜授精,欢迎常来、多多分享。

网友:
好东西啊  改的好

网友:
不错不错
这个加的很漂亮啊

网友A:
这么大电流充电,电池扛得住么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么大电流充电,电池扛得住么??

3A算什么大    还有6A9A的呢

网友:
前几天看新闻,一个园艺工人在家里充割草机电池包起火了,吓人

网友:
我也有个美版充电器,一直没搞成过。我那个是只能充18V的,所以充电器里的BS脚是空的。
楼主的意思是只要VCC和BH短接,T端加10K电阻接地就行?
但是我这样我估计应该试过的,有空再搞一下看。

补充内容 (2024-9-18 15:00):
经测试,成功

网友:
不错不错,可以参考

网友:
质量挺好的 不错不错

网友:
多发我就可以多看,其实没多大鸟用

网友:
这个加的很漂亮啊

网友:
水果5V充电头好评

网友:
原来宽电压的充电器是通过BS脚识别电阻来控制输出的,长见识了
话说美版充电器应该是110-120V输入吧?

网友:
平衡充就更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