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xio] 海康256的盘量产总失败,pass后容量不正常,各位大佬指点下怎么设置

楼主(2024-08-18):
太郁闷了 pass后容量不正常不是变成2t就是变成128k 再量产就都报错 一块海康256的盘

网友A:
这个盘我拆了很多,貌似非常的垃圾。基本都是不到一年健康度掉到10%,卡顿的厉害。后来都拆闪存贴PS3111做U盘了。

网友:
一看到这种无规律的标,就没什么兴趣。

网友B:
你至少把开卡工具设置页截图发一下吧...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盘我拆了很多,貌似非常的垃圾。基本都是不到一年健康度掉到10%,卡顿的厉害。后来都拆闪存贴PS3111做U ...

的确不好 没办法单位总配这个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至少把开卡工具设置页截图发一下吧......

好的,我发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至少把开卡工具设置页截图发一下吧......

大佬帮忙看看啥原因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大佬帮忙看看啥原因

为啥我看报错总感觉像转接卡的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为啥我看报错总感觉像转接卡的问题

sata的跟移动硬盘转接卡都不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