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电] 尘封多年的联想G575不开机,修好当下载机,APU350的U

楼主(2024-08-18):
通过学习坛友的案例,这款机器有一个通病是开关板线路会腐蚀断路,通过测量,线路正常,但是测得开关的供电是19V,并不是3V,把开关板拔掉,在开关板线槽JPWRB1处测量,第6,7脚都是19V,不正常。

测量全板,只有两个电压,4V和19V,并没有3V和5V,不正常,从电路中得知,开关按键的3V是+3VALW,即插上电源就应该有。
断电,仔细观察板上的元件,发现有一个电容烧了,换掉,接电,还是只有4V和19V,没有3V5V,一样不开机。

接下来是漫长的研究电路图,断断续续一个多星期,有空时就看一下,看明白电路图后,知道+3VALW是B+通过开关电路转换来的,在板上找+3VALW的元件,逐个测量,结果测得B+是4V:

继续研究电路图,VIN经过两个MOS管和一个0欧电阻后,就是B+

测量这0欧电阻,发现一边是19V,一边是4V:

于是换一个0欧电阻焊上去,接电,3V5V都有了,接上内存、硬盘,散热,风扇和屏幕后,开机,正常。这焊接的技术请无视

总结,这台联想G575,应该是放久没用,电池亏电严重,但接上电源后,电流过大,把这个0欧电阻烧了。通过电路图,电池BATT+,是B+通过两路到的,一路是一个MOS管,一路是开关电路,个人猜测,给电池充电时,走开关电路,使用电池供电时,走MOS管。

网友A:
没有进水为啥会腐蚀难道是助焊剂放多了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没有进水为啥会腐蚀难道是助焊剂放多了。

大概率是南方,灰尘有时候会吸潮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有进水为啥会腐蚀难道是助焊剂放多了。

是那个电容腐蚀了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大概率是南方,灰尘有时候会吸潮

大哥正解,是南方海边

网友:
不错的技术贴,修这样的电路板要眼神好。打赏不上了。

网友:
能修好就是牛人

网友:
能修好主板就是大神级的,既要懂原理,又要有技术

网友:
PR302可不是单纯的0Ω电阻,带采样的,不宜直接换成普通0Ω电阻。

网友:
不错的技术贴

网友:
我的老 G460也搬出来升个级,装个精简版win10,升级固态和内存,凑合还能用!

网友:
记号一下,回头再看

网友:
画中画咋能的

网友:
助焊剂有点多,时间长了可能有问题

网友:
这东西现在应该过时了吧!性能怎么样?!

网友:
所以电路图可以从哪里搞到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