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两轮电动车前轮轴承外框松了如何处理

楼主(2024-08-18):
两轮电动车前轮轴承外框松了,轴承放进去不紧,如何处理的,见师傅一般都是加个饮料铁盒的皮,但这样也用不久就又松了,除了换轮毂的办法,还有好的方法吗?

网友:
淘个二手的,省得去修

网友:
只能用易拉罐垫圈,然后想办法找垫片挡住,

网友:
不锈钢带裁剪就行

网友:
除了用易拉罐垫圈,目前没发现号办法

网友:
第一,换轮圈, 第二用电焊小电流拉出一些凸起小焊点以前主要用锯条,第三可以用錾子在内壁打出密集小凹坑,

只适用于放进去有点松的情况,太旷就没有用,太旷了你虽然可以电焊补焊但是你没法手动加工出标准圆

网友:
记号一下,回头再看

网友:
我的也是这样,买了0.1的铜皮,打算垫进去

网友:
用薄的不锈钢片应该可行。

网友:
不锈钢皮比易拉罐好点

网友:
换新的吧,
师傅一般都是加个饮料铁盒的皮?反正车不是自己的,还有钱收。

网友:
前轮不贵,换个圈吧

网友:
垫铁片什么的都用不了多长时间,换个外径稍大的轴承,要是不行就只有换轮毂,如果嫌新的价太高,那么去淘个旧的换上。

网友:
有设备,用焊机焊一圈,再加工圆圈出来。内圈变大了,归根结底原因还是圈壁强度不够,想办法圈壁加厚

网友:
建议楼主换个新轮毂,要对自己好一点。

网友:
电瓶车以旧换新店给点钱换个前轮

网友:
故障原因是轴壳强度不足,根治之法就是车一个铁环套到壳外,加强轮壳,再加薄不锈钢片垫定轴承即可。

网友:
    圈加上环氧树脂滴胶

网友:
只能换个新的!!!

网友:
咸鱼买个二手的轮毂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