感应小夜灯换电池

楼主(2024-08-18):
晚上经楼梯到车库,进出都需要手动开关灯,有时要摸黑找开关感觉不方便。于是买了两个小夜灯,人体红外感应,锂电池电源,手机充电头充电。人到楼梯口自动亮起,人离开几分钟后自动熄灭,方便了很多。
最近,小夜灯使用需要充电的间隔时间越来越短。于是想到可能是电池电量衰减了,考虑能不能换个电池。
小夜灯结构比较简单,轻轻撬开盖子,里面有电路板,板上有几颗led贴片,中间有一个感应头,反面有一块软包小电池,小电池已经鼓包,所以使用时间明显缩短了。原装的电池体积比较小,容量估计350mah,几元钱的小灯出于成本考虑也不会用很好的电池。
于是上网寻找替代电池,尽可能利用灯盒里的空间,容量也要大些,找了半天没有特别中意的。忽然想起来家里有不少废手机,手机的电池应该比网购的软包电池可靠,尺寸厚度也薄,而且容量也比较大。翻出废手机,几经比较,确定用一块大显的电池。
接着焊下原装鼓包电池,用软线焊接连接电路板和大显电池。菜鸟手拙,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马马虎虎焊好,焊工不忍直视,只能慢慢提高了。
完工后试用,效果不错,亮度也很好,废物再利用,小灯充电周期肯定比之前要长很多。

网友A:
焊的还行,不影响市容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焊的还行,不影响市容

焊的时候电池铜极片来回移动,我以为温度高脱离报废了呢,结果没有

网友:
外接一个太阳能板,或是直接外接大容量电池,原电池太小了

网友:
我也有很多NOKIA电池

网友:
旧物重新利用啊
好事儿好事儿

网友:
同样的想法,同样的经历,我也是用的手机的旧电池。

网友:
续航时间超长。

网友:
  老电池 质量普遍比较好   特别老诺基亚  ……

网友:
我也是换的大电池

网友B:
新电池不错,不过直接上烙铁会不会炸了?或者损伤电池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新电池不错,不过直接上烙铁会不会炸了?或者损伤电池?

这电池完全没问题

网友:
不考虑把原来的楼梯灯换成人体感应灯?

网友:
代换的电池生产日期有点长呀,如果是近期的手机电池使用时间更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