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安防] 拆解华为专卖店用的手表防盗器

楼主(2024-08-18):
这东东就是专卖店防盗用的。只要手表一拔掉线,警报器就响,手表表带只要一硬拽出来就报警响个没完。除非拿遥控关掉。或者把这玩意拆了去掉里面的锂电池。

整体是这样的

底下

这里插防盗线

底部

这个挂手表的东西可以拆下来更换

防盗线,这里要拧开螺丝把表带放进去

拆开,有个白色的纸下面有个轻触开关

开关,表带放里面时,开关闭合。表带万一被人拽出来时,开关断开就报警。

里面就一开关和一电阻。

拆主板

bk2425 管无线的芯片
BK2425

低功耗高性能2.4GHzGFSK收发器。

HT68F002内置 EEPROM 经济型Flash 单片机

m533是MD53R33,稳压器。另外一个估计是充电芯片什的。

集合。

网友:
先不要拆散,挂个手表演示一下。(没去过手表专卖店

网友:
这电池真小啊

网友:
有个微动开关

网友:
跟展厅手机防盗一个道理

网友A:
想起了黑鬼抢手机店的画面

网友:
蜂鸣器驱动带电感的,报警声应该不小。

网友:
取了就警报

网友:
触碰开关实现报警的?

网友:
看上去很简单的样子啊

网友:
PCB板看上去很简单的样子,无线的部分是啥用的呀?有可以演示的场景不?

网友:
不错不错高科技哦

网友:
开眼了,头次见这玩意拆开的样子

网友:
头次见这玩意拆开的样子

网友:
手表一拔掉线,警报器就响

网友:
研究研究怎么破解它

网友:
谢谢分享,那个牌子店的这器件都差不多

网友:
你拿手表,拔线干嘛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想起了黑鬼抢手机店的画面

还别说那个黑鬼抢的还很淡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