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风扇转不动.......拆开又安装好.......又可以转动了....加什么油好??

楼主(2024-08-18):
风扇转不动.......拆开又安装好.......又可以转动了....加什么油好??

风扇要装不转的.......

发现是电机卡死.......

大师们帮俺看看这种轴承要加什么样的油啊????

谢谢大师们......

风扇转不动.......拆开又安装好.......又可以转动了....加什么油好??

网友A:
专用高级润滑油,蓖麻油……

网友:
一般加稀点的润滑油,加油要把里面毛毡加满,只加轴承那里用不了几天又干了

网友:
扔了罢。都是些工业垃圾。烦不胜烦。

网友:
有润滑脂耐用些,没有就家里普通机油也能用一两年

网友:
轴已经有轻微磨损了,加点机油凑活用吧

网友:
全合成摩托车机油最好

网友:
参考老衲帖子

网友:
加点油,沿轴垂直方向轻轻敲两下,不抱轴就好。

网友B:
加润滑脂,或润滑油都可!!!

网友:
汽车用机油,或者高温牛油

楼主:
看了大师的帖子........

谢谢大师指点哈.....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加润滑脂,或润滑油都可!!!

谢谢大师指点........

网友C:
比较好用的是蓖麻油,每年加一次车用机油也可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比较好用的是蓖麻油,每年加一次车用机油也可以。

谢谢大师指点....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比较好用的是蓖麻油,每年加一次车用机油也可以。

还请教大师一下:

蓖麻油多久加一次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还请教大师一下:

蓖麻油多久加一次?

两年一次,要加足的。

网友:
加缝纫机油。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专用高级润滑油,蓖麻油……

谢谢大师指点.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