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播放] 开盖松下收音机pepper 022

楼主(2024-08-18):
松下National收音机pepper 022,
只有FM,还能收到台,喇叭也还响,
耳机孔是2.5的,好像是单声道,
电池盖没了,可惜,
喇叭上的一个触片接触后面金属网,接地?

网友:
一个时代的印记。

网友:
外观不错,简约大气,值得收藏

网友:
松下National收音机pepper 022,薄型机。
只有FM?输错了吧?能给看看调谐拉线系统吗?

网友:
只有am,没什么用了。am现在基本收不到了

网友:
壳子上写着AM,频率范围也是am

网友:
这种当时应该不便宜。

网友:
取名pepper意思是很薄吧?这机好像只有AM

网友:
楼主写错了吧,应该只有AM。

网友:
那时候脚乐声,只能中波AM

网友:
N标的松下,年头不小啊

网友:
当年买得起的人,不多。

网友:
只有AM,薄型小收音机,还是不错的,只可惜没有电池后盖了。

网友:
看厚度还挺薄的。

网友:
古老的收音机呀!!!

网友:
怪异的收音机,少见

贴片式设计,90年代末吧,竟然只有AM

网友:
早期怎么都有飞线啊

网友:
National独特扬声器的功率,超薄机型,听起来不错

网友:
帖片电阻电容三级管都有,不算太老

网友:
古董,我没见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