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个疑问,保护板的dc-dc为什么要用这个模块

楼主(2024-08-18):
这个模块效率也不高,待机的时候我手摸这个保护板,最高温度就是这个dc-dc模块,而且我还听到哒哒哒的声音,而且又笨重,还不如难道是跟供应商有关系?还有想问下这个模块的12v来自哪里。

网友:
比金升阳的便宜就可以了啊。

网友:
铁塔保护板,疫情时候在路边花坛捡了一个铁锂,不知道怎么破解

网友:
应该是为了使用其隔离功能吧。

网友:
好处,不是产品特点都说了

网友A:
隔离!重点在此。给485供电的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隔离!重点在此。给485供电的!

不能用非隔离吗

网友:
隔离本来就比非隔离的效率低

网友:
还有边上二极管也是温度高,我买了个新的换上去还是发热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不能用非隔离吗

485的基操,可以百度查一下485为什么要用隔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