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工仪] 1972年上海第四表厂万用表MF10

楼主(2024-08-18):
又一个老表,72年11月,编号464,
玻璃摔坏了,可惜,
还能用,没有全面测试呢,
老表也不好卖,贵的我都不拿了,
负极接线柱断了,松了,插上勉强用,
两个老电池还有一点点电,
2号电池测了还有1.49伏,
但带负载就只有0点几

00

00

网友:
不错的表,没有伤筋动骨, 玻璃以及接线柱都算好修。

网友:
老表,不错,大红袍,绿袍

网友:
MF10现在能用的地方不多了,它的亮点是指针表时代的超高灵敏度,最小电流档能到10uA,最大电阻档能到100K。但是追求灵敏度导致精度较低,是它的硬伤。现在数字表时代,测量微安级的电流和兆欧级的电阻轻而易举,而且精度要比机械表高很多,这种老指针表适合作为收藏了。

网友:
成色挺不错,没有玻璃是小问题

网友:
计划经济时候的东西就是舍得用料

网友:
我这只老表还差点精度

网友:
成色相当不错,这种老物件看着心里有点发痒

网友:
大红袍,大绿袍、线绕电阻,不错

网友:
不错的表,收藏级别的了。

网友:
老表不好卖

留着收藏吧

网友:
72年的表,确实很老了。

网友:
这种表是很抗用的!!!

网友:
表的字迹都很清晰,看来原主人没怎么用过,双面覆铜板当时已开始应用,但还未掌握金属化孔工艺,现在看来有点不伦不类了。

网友:
这个表还是比较实用的,修整好还是可以的

网友:
以前的表太大太重了

网友:
是个古董,可惜有残。

网友:
老表了值得收藏

网友:
好表啊,这表的刻度相当好,读数很舒服的

唯一的不足就是表头的灵敏度很高,其线圈的线径很细,春天容易霉变断线,所以一定要注意防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