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51] 闲着没事,用STC12C5616AD制作一个74hc595测试仪

楼主(2024-08-18):
手头有些特别廉价的直插74hc595,怕这些595因为廉价而质量不过关,因而萌发了制作一个测试仪的想法。
用测试仪先对595进行测试,功能正常了,再接入电路应用。
该测试仪能自动向595写入数据,再读出输出数据进行比对,如果读出的并口数据与串行写入的数据不同,说明该IC损坏或根本不是595。

下面是实物图(CH340N未焊接):

下面是原理图:

下面是串口打印结果:

固件已经发到嘉立创开源工程中,但目前需要等待审核。

补充内容 (2024-8-26 09:10):
嘉立创开源工程已经审核通过了

网友A:
测试结果如何,都能通过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测试结果如何,都能通过吗?

目前手头的595都可以通过,但到实际电路上,就不知道行不行,因为这个只测试芯片的逻辑关系,而没有考虑到带负载的情况。

网友B:
595干啥用的

存储器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595干啥用的

存储器?

74HC595是一个8位串行输入、并行输出的位移缓存器

网友:
做的很好,佩服

网友:
这个也有人在研究

网友:
说实话,质量差的芯片一般是工作一段时间后坏的,一上电就坏的不多。

网友C:
国产595很差 我一袋子几百片 不敢用了,全吃灰了。。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国产595很差 我一袋子几百片 不敢用了,全吃灰了。。。

却是为何不敢用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却是为何不敢用?

我觉得是因为595的质量很差。我在使用过程中,的确发现开始好用的,用着用着,不知不觉就坏了,也不知道是怎样坏的,就像9楼的坛友说的。

网友D:
可以做个LED指示的,不联网,更简单。流水灯点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可以做个LED指示的,不联网,更简单。流水灯点亮。

有预留小液晶屏,接口在背面。

网友:
串口数据 接电脑显示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却是为何不敢用?

用几次就烧了。。。关键问题是vcc-gnd几乎是短路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我觉得是因为595的质量很差。我在使用过程中,的确发现开始好用的,用着用着,不知不觉就坏了,也不知道 ...

进口片质量还算好,国产片用不了几次就短路烧毁 尽量别碰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进口片质量还算好,国产片用不了几次就短路烧毁 尽量别碰

这是偏见,这种偏见往往是这样的:拿国产1分钱1片的和进口1块钱1片的芯片相比较,得出国产芯片垃圾的结论。以74HC595为例,我们使用了不少明威的595,没有大量损坏的反馈,我们是从代理商拿货的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E:
这是偏见,这种偏见往往是这样的:拿国产1分钱1片的和进口1块钱1片的芯片相比较,得出国产芯片垃圾的结论 ...

你都说了 价格不一样,所以该多花钱的一分钱都不能省。。。
你拿货有源头,普通用户只能淘宝,这水就深了。。。说不好淘宝商家搞来的都是残次品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都说了 价格不一样,所以该多花钱的一分钱都不能省。。。
你拿货有源头,普通用户只能淘宝,这水就深了 ...

有道理,货源不同,质量是有区别的

网友:
595不是很常见的芯片吗?这个假的多不多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