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无线] 很先进的GPS定位盒子,一个2032电池和两个指示灯就能定位

楼主(2024-08-18):
前几天夕多多买了几个tag,然后系统就给我很大定位的东东。感觉这价格应该有问题,就买一个探探虚实;
先看介绍吧;
看这么多评价让人分不清真假。

然后到手上给的APP星链万物;提示开通会员才能使用,会员80rmb(APP当时就删了,没截图)
然后仅退款;

下面开拆

连SIM卡都定制的空的,看来已经是个生产链了;
真佩服现在的技术有这功夫干点啥不行啊!
最后白得一个2032纽扣电池和一个TP-C插座

网友A:
电动车上蛮多,上次捡了个

网友:
跟智能节电器有异曲同工之效,只是这个做工更复杂一点,伪装性更强

网友B:
所以是假的还是真能定位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所以是假的还是真能定位?

肯定是假的啊
看那个sim卡,假的不能再假了。

网友:
骗注册费的?这年头骗子还挺有想法的

网友:
这卡里是有芯片的,看看上面刮开。
我之前买过比这个还小的,5元一个,充一次电才管3天左右。
首年免费,续费一年10元。但是它没什么用,十几分钟才定位一次,误差太大了。
到最后几个月的时候基本上不再发送信号了,定位不到。

网友:
以前10元包邮可以用一年

网友C:
纯拆?也不整APP试下效果啊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纯拆?也不整APP试下效果啊?

他不是说app注册要花钱了嘛

网友:
不知有多少人入坑

网友:
骗注册费,真会玩啊,那么多好评应该是花钱刷的,淘宝限制了刷单,拼爹爹和逗音还没限制吗?

那个电池只是为了时不时亮个灯给你看,充电口也是

网友:
楼主多钱买的?

退款不退货吧

网友:
做的像模像样的,一般人无法识别真假。

网友:
这应该是北斗定位的吧!你可别小看了北斗七星

网友:
这款绝对是高科技设备啊

网友:
关键有人信啊。

网友:
有三个纽扣电池!!!

网友:
废的sim卡也有大把大把的,还真是废物利用了,这不是买卖,这是诈骗,有人较真追究吗?警察会管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电动车上蛮多,上次捡了个

这个是只有一个充电指示灯,啥功能都没有,骗人注册平台收费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