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脑] 收了一台HP800G1DM准系统迷你电脑

楼主(2024-08-18):
前几天不是电脑坏了,估计是主板坏了,换主板也要100左右,不如加一点,300多入了这台准系统,装上win10与黑苹果,玩CS还算流畅,把原来的E31226V3装上去,跑分还行,电源线全新的应该不是原装,电源大家帮看看是不是原厂?大家看看这个电脑怎么样?

网友A:
内存小了点,而且不支持NVMe固态,看看视频还是不错的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内存小了点,而且不支持NVMe固态,看看视频还是不错的!

两条8G组个双通道,这个机支持NVME固态的,等m2硬盘大跳水再买个装上去,听说比SATA提升5倍性能,本人还没用过m2硬盘呢

楼主:
就是看中这个机有m2 nvme接口,支持标压处理器,只是CPU性能大概只能发挥7成,原装65瓦电源加了15元换成90瓦电源,支持挂架,最大优势小巧不占地方

网友B:
没看到M2插座??

网友:
机箱挺小巧的,还是小日子造的,精制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没看到M2插座??

在散热风扇下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内存小了点,而且不支持NVMe固态,看看视频还是不错的!

是的,用来给小朋友看动画片的

网友:
也好, 当个机顶盒用也不错啊。

网友:
这种小主机,问题很多,一个是散热很难解决(换新的散热模组,包括风扇和热管,有点效果);二是噪音比较大。

网友:
我半年前左右也买了一台一模一样的,配了个4370T,用来做下载机,一般功耗大概15W左右,觉得挺好用的,不过NVME 插槽好像不改BIOS不能用来启动系统。

网友:
这个小主机不错,上上网,看看视频还是可以的。

网友:
大厂的产品就是漂亮!

网友:
漂亮啊
我主机也就这配置了,当然显卡肯定好点

网友:
小巧玲珑,还节能,不错

网友:
加个显示器就是笔记本电脑了

网友C:
需要调整微码,理论上是支持NVME的。
我自己现在用的就是DELL的9020M,差不多的1L迷你机。
可惜不支持NVME,只能用SATA协议的2280,插了条256G的致态当系统盘,够用了,另外找人定制了一块2T的2.5.
不玩游戏的话,性能相当可以。
用的是液金改装的I7-4870HQ,比I5-4590T性能强的多,加到16G内存,日常工作完全无压力,而且温度也不高,90W的电源绰绰有余。

网友:
HP的USDT系列,很小巧,3代记得还能上MXM的显卡。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需要调整微码,理论上是支持NVME的。
我自己现在用的就是DELL的9020M,差不多的1L迷你机。
可惜不支持NVME ...

嗯,店家已经改好了BIOS,m2硬盘应该可以用的,小主机确实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