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拆修容声快速电热水壶RS-D1

楼主(2024-08-18):
坏了,两个问题。防干烧保护触点虚接,继电器电源触点虚焊。

网友:
似乎这种水壶底座毕竟容易坏,继电器虚接也是

网友:
烧水时的高温无法避免,为了寿命更长,不要连续烧热水吧。。。

网友:
该换耦合器了

网友:
用砂纸打磨一下能继续用

网友:
这种热水壶很容易坏,特别是连续使用。

网友:
这种水壶底座毕竟容易坏

网友:
看这毛病应该是寿命差不多了。

网友:
通用耦合器的。
这种小5环耦合器3块多包邮,电路连接还都是端子插接,多备几个换了就换呗

网友:
这种水壶说是全向都能放,但用的最多的就那么一两个位置,来回那么大电流,耦合器很容易坏的

网友:
这个要两边都打磨一下才行

网友:
单位的茶台最近不能上水了,但是还可以烧水,

无论自动或者手动上水,就出现888,然后自动关了,
拆开后测试泵是好的,看网上有说是供电有问题,
请问如果确定坏的地方呢?

网友:
这种会不会是贴牌的

网友:
这种都是一般般吧。

网友:
这种壶容易坏,还不好修。

网友:
触点虚焊看来是这种热水壶常见故障。

网友:
这种电路板和养生壶可以说一模一样了

网友:
感觉铁壶+电磁炉还是挺有意思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