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照明] 拆修YOML照明遥控器

楼主(2024-08-18):
遥控接收器继电器来回自己切换,啪嗒啪嗒来回通断,测量内部直流电压6.7上下波动,看继电器知道内部工作需要12伏,测量降压电容容量过小,更换后正常。

网友:
照片是楼主换电容前的还是换后的

网友:
阻容降压的通病

网友:
电容器容量失效了哦

网友:
没看出来修的那个地方,这个东西挺好用的,我也买的有一个在用

网友:
这个应该是照明遥控接收器吧,遥控器里面不应该用继电器

网友:
应该是电容的容量变小。

网友:
猪肝电容换成安规电容,容量不能太大

网友:
继电器不停吸合,一般都是电压处于临界点,供电不足。

网友:
还有点复杂

网友:
这是遥控器加一个接收控制器?

网友:
这是0.82UF吗

网友:
涤纶电容容量下降?

网友:
电容太差了

网友:
阻容降压的尽量选耐压高一档的,比如630V,寿命能长一点。

网友:
阻容降压供电的,降压电容容量失容是常见故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