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开三控怎么接线

楼主(2024-08-18):
第一图只有我手拿的两根线接在一起灯会亮,中途桥接也是六根线,三个开关分别都能控制同一盏灯的开关,应该怎么接!

网友:
一碰到这种逻辑判断题,我的脑袋就疼。

网友A:
按这个图接线就行了
中间的开关时双刀双掷,其余两个是普通的双控开关,可以用带两个双控开关的面板,把按键用胶水粘起来改成双刀双掷。

网友A:
我家里的楼梯开关就是三控的,两盏灯串联在一起,三个开关控制,中间的开关就用两位双控面板改的,开关帽子用铜丝穿孔绑起来联动。

网友:
你需要双控,三控开关,你的开关不行

网友:
这个开关肯定不行的,要按三楼的接线图买开关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按这个图接线就行了
中间的开关时双刀双掷,其余两个是普通的双控开关,可以用带两个双控开关的面板,把 ...

关键是每根线能在实物上区分出来

网友:
网上找的可以试试

网友:
我家墙壁上都是插座,房顶上都是 220v 直通。灯都是遥控控制。

网友:
需要一个中途开关两个单开双控,然后按3楼接线就行了。

网友:
中间的就是直流电机的逆顺开关接法应该就明白了

网友:
可不可以换个思路
现在不是有那种无线开关,想控几个控几个?
想咋控咋控

网友B:
赞成用12楼方案

网友:
中途开关跳好线或者已经成品内部接好的,四线,可以三开、四开、五开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家里的楼梯开关就是三控的,两盏灯串联在一起,三个开关控制,中间的开关就用两位双控面板改的,开关帽子 ...

这样改省钱了,中途开关比双位开关贵

网友:
来学习学习怎么弄得!谢谢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赞成用12楼方案

12楼的方案是最省事的,但长期待机,每一个控制板得用电池,后期使用成本,坏的几率会大得多,3控是在双控的基础上加中途开关,老式中途开关是6根线,现在新款中途开关有4根线的,接线就方便了很多,4控,5控都是中间加中途开关,只是支持一个灯泡的,也有上下楼联动控制2个灯泡的3控,接线图网上都有。

网友:
下一次就是因为一个开关引起的智能化改造

网友:
你这是用在哪里的灯,为何要三个开关控制,意义何在?

网友:
直接改成感应灯的不更省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