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影音] 高性价比达菲数播

楼主(2024-08-18):
土豪请绕道,我也知道贵的除了价格没什么不好,有钱和愿意花这个钱是另外一回事,能不花钱或者少花钱办成事,是我等穷人的解决方案之一

看到论坛上大神弄那个带屏和遥控的数播,https://www.mydigit.cn/thread-435639-1-1.html看得我流了一地口水,奈何没那技术和时间、金钱
一般土豪的玩法是用数播输出同轴或者光纤给解码器的,我是穷得解码器也买不起,早年那个pcm1793芯片全阵亡了,已经花了6块钱买了接收芯片,没修好,改天再投资了,改做蓝牙播放器吧。

用解码器那是土豪的做法,我没解码器,用主板自带的声卡alc  662  acl1150之类的,也能过得去,总感觉差了点意思
如果各位手里还有好几张旧声卡,何不????
于是漫长的测试
创新的声卡我有多,其它声卡也有
硬件准备:一张便宜主板,建议用小主机之类的,放着也好看,最好带光纤同轴输出,对配置没有要求,双核+2g内存也可,能亮就行。
达菲系统盘,我试过8g硬盘和16gu盘都行,内存卡+读卡器都可以。

装好达菲,教程本论坛有,请点https://www.mydigit.cn/thread-435639-1-1.html
我开始用的是usb声卡,某友商处39.9买的,认卡,但是不出声音,没研究明白
后面测试了十几张PCI声卡,有的能用,大多都是不能用的。PCI声卡只有少数能用,各位有卡的自己测试一下。新的估计能用的可能性高些。
我有张创新声卡,主声道有问题了,我使用环绕来输出,坏件利用也是不错的。

索尼A55播放器,usbdac模式下能用,还很不错。

反正就突出一个省钱,有什么卡用什么卡。
这达菲的播放界面差点意思,不太习惯。

同样的设备,同样的节目,用达菲播放出来的声音,是不一样的,我个人怀疑系统的重采样,驱动,EQ等影响到音质,达菲估计就没存在这些问题,所以更单纯些。废品利用玩玩也不错,致敬大神。

网友:
好像说玩客云可以刷音乐系统,,还没玩。。以前是玩过一段时间volumio

网友A:
楼主听歌

用耳机还是音箱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听歌

用耳机还是音箱

大部分音箱,耳机我有个魔音pro头戴式还可以

网友:
还有这种烧法!

网友B:
这种玩法意义大吗?有点困惑

网友C:
看图2,DIR9001最后2脚连锡了,你看是不是这个问题导致连不上?

网友:
不花钱或少花钱办成事也是一种乐趣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种玩法意义大吗?有点困惑

你试过你就知道了,如果没试过,怎么知道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,有没有意义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看图2,DIR9001最后2脚连锡了,你看是不是这个问题导致连不上?

不是,那个是接到灯的,有没有没有关系,图中那个是坏的9001,换后灯亮了,信号还是不出来

网友:
我用笔记本 WIN10 系统装 FOOBAR ,外接个USB解码器, 用平板装FOOBARCON控制选曲大小声,挺方便的。

网友D:
之前测试au8830和cs4630都ok,不过那时候达菲只有32位系统,我估计64位比较悬,毕竟这些老声卡和64位的年代相去甚远

网友:
谢谢分享,有借鉴意义的播放器思路

网友:
达菲的问题就是一般小主机的板载声卡都不咋地,外接声卡又存在兼容性和成本的问题。
楼主的声卡真多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之前测试au8830和cs4630都ok,不过那时候达菲只有32位系统,我估计64位比较悬,毕竟这些老声卡和64位的年代 ...

这两张卡我都有,远古时期的了

网友:
勤动手的楼主才是真烧友

网友:
玩不起哟,普通MP3听着就行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两张卡我都有,远古时期的了

是的,我玩达菲也是10年前了,后来直接nas挂个usbdac了,不单独弄一台跑达菲了

网友E:
我买了个无风扇的主板,刷的达菲用还是不错的,手机电脑都可以控制。如果研究好了还可以听网络广播等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我买了个无风扇的主板,刷的达菲用还是不错的,手机电脑都可以控制。如果研究好了还可以听网络广播等 ...

不用研究啥,直接去广播那里添加源网址就行了,曾经去蜻蜓fm这些网站抓了好多源下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