外卖员用的电动车和普通人用的电动车有什么区别?

楼主(2024-08-18):
外卖员一般用哪种电动车?

外卖员用的电动车是不是马力比较大?

网友A:
我们这里快递基本都是用的三轮车   顺丰好像都是定制的

网友:
快递大都用可换电的电动车

网友:
快递的电动车 一般要么超标 要么换电池

网友:
快递员的电动力是定制款的,我这里看到的都是厢式电三轮,用的是铅电池,能装好多个,跑的快,马力还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们这里快递基本都是用的三轮车   顺丰好像都是定制的

不好意思,打成快递员了,其实我想说的是外卖员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不好意思,打成快递员了,其实我想说的是外卖员

我们这外卖大多都是租车租电池   现在基本都是铁塔60V30AH    或者光宇60V30AH的     车有些是自己买的   电池租

网友B:
车是超限的(限速25km/h 解除了)
电池通常是超容 超压。

看过一个视频交警拿着万用表去查电瓶车。。。

网友C:
车超限不过备案的,上牌要人车合影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车超限不过备案的,上牌要人车合影

前阵子上牌很容易,上牌身份证和拍照合影不是同一个人都没事,不过现在查的严了,超标电动车不容易上牌了,基本买车当天都上不了牌,反而那种小的国标电动车上牌很容易,不过速度直接解除限制,路上经常有的那种特别小的踏板电动车,我骑电摩40迈的速度都能把我超过去,到时候出了事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!!

网友:
快递员用的电动车都是定制款的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们这里快递基本都是用的三轮车   顺丰好像都是定制的

楼主问的是送外卖的,不是送快递的。原来是楼主开始打错了,后来才更改为外卖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车是超限的(限速25km/h 解除了)
电池通常是超容 超压。

超容 超压是不是做过改装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们这外卖大多都是租车租电池   现在基本都是铁塔60V30AH    或者光宇60V30AH的     车有些是自己买的   ...

铁塔60V30AH,一块电池要多少钱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超容 超压是不是做过改装?

就好像广州禁摩,但广州有卖摩托的店铺,违规的东西不一定要改装才有出售

国标电动车电池不得超过48V,否则应按机动车处理。按我理解,按机动车卖的电动车也是能生产的,只是管理不一样,但外卖员的就拿这些车按电动车去跑外卖,主要问题是驾驶证、出问题时没有相应机动车保险等,电动车这个问题好复杂,国家将来一定会出措施适当限制的,就好像广州的快递现在都是快递车了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就好像广州禁摩,但广州有卖摩托的店铺,违规的东西不一定要改装才有出售

国标电动车电池不得超过48V,否 ...

长沙72V电动车照样可以上国标车牌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铁塔60V30AH,一块电池要多少钱?

听说1000多可以买到正规的    跑外卖买不划算   充电不方便    租电池没电了随时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长沙72V电动车照样可以上国标车牌

地方政策不一样,深圳这按新国标上牌,48V,最高时速不能超过25km/h,整车重量不超过55kg。

网友:
都是很猛的,差不多都经过改装

网友:
这是想打外卖电动车的主意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