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联通华为OptiXstar V173 XG-PON光猫,已开telnet,如何取得超级用户密码?

楼主(2024-08-18):
光猫不定时需要改下配置,但超级用户密码隔段时间就变一次,老找客服,烦死了,现在能用telnet后台登进去,拷贝备份文件失败,请教各位,有没有办法通过命令行把超级密码找出来?

网友:
我印象中,华为光猫的东西,对安全抓的比较紧,好像没什么办法

网友A:
现在都是动态密码,只能删TR069看看,不让运营商改你的光猫密码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现在都是动态密码,只能删TR069看看,不让运营商改你的光猫密码

我删过一次  光猫直接宕机了,找装维要了注册密码才恢复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删过一次  光猫直接宕机了,找装维要了注册密码才恢复

我的移动宽带光猫就删TR069,在桥接使用,一切正常

楼主:
谢谢大家,删TR069有可能会造成运营商判断为非法光猫,好在现在用v173猫人越来越多,可能会有大神能搞定,我再找找看。

网友C:
我的移动的华为猫用标签上的用户名和密码能直接进去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大家,删TR069有可能会造成运营商判断为非法光猫,好在现在用v173猫人越来越多,可能会有大神能搞定, ...

我是湖南电信用湖南电信光猫,电信好多年前就看不到我的光猫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的移动的华为猫用标签上的用户名和密码能直接进去

那个权限不够,好多设置没有

楼主:
猫后面的user用户几乎没啥权限,折腾猫的配置基本都看不到。
这个破玩意儿估计暂时无解了,好在装维的小哥是一个公司的同事,我先不折腾了,想折腾了,就要一下密码好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