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工仪] 解决自己动手制作大单体三元21v锂电,东成有些21v平台工具无法使用!工具

楼主(2024-08-18):
想解决一个问题!我用大单体做了一块21v电池!给当下21v充电工具用的!目前我都是东成21v平台的工具的工具!现在只能给冲击扳手用!其它要么转几圈就不转了,要么就没动静!有那个大神能解决这个问题啊!电池放电倍率10c以上符合工具要求!其它不知道怎么弄了!

网友A:
保护板匹配吗?

网友:
用原配的保护板也是这样吗

网友B:
都是什么牌子电动工具?品牌有握手协议,你试试杂牌子的看能用不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保护板匹配吗?

我在实验中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都是什么牌子电动工具?品牌有握手协议,你试试杂牌子的看能用不?

在实验中

网友C:
估计你做的电池只有正负极两个接口,缺少供电动工具检测电池的第三个接口,解决这个问题即可。
电动工具的电池都有三个接头,正负极和一个检测头。

网友:
我在某宝买的东城21700套件,电芯是力神4000mAh,10C放电倍率,装好后电钻和手磨机都能用。你用大单体的就不知道你怎么接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估计你做的电池只有正负极两个接口,缺少供电动工具检测电池的第三个接口,解决这个问题即可。
电动工具的 ...

我用原版保护板接上去试一下

网友:
大单体给电池充电,意思大单体就是个充电宝,是不是你原装的电池也没有什么电了,要么就是你的大单体充电宝没能给电池充上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