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硬件] 关于笔记本电脑外接显示器输出的分辨率

楼主(2024-08-18):
请教一下各路高手,笔记本电脑自身显示器分辨率是1920*1080,但外接的显示器是2K的, 那笔记本自带的集成显卡能设置为2K分辨率吗?

网友:
扩展模式可以,复制模式好像按最小分辨率那个

网友:
2K 分辨率是指 2560×1440 像素,也称为 QHD四倍高清

网友A:
两个显示设备可以设置不同的分辨率,各自都设成各自的最高分辨率,没有问题的,试试看。

网友:
我的是本本2072*1920,外接的是1024*768

网友:
有的集显不支持高分辨率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两个显示设备可以设置不同的分辨率,各自都设成各自的最高分辨率,没有问题的,试试看。 ...

这需要显卡支持么?

网友:
可以,两边都可以分别设置分辨率

网友:
近几年的笔记本,只要不是太老的,集显都支持4K,只不过刷新率可能低一些!!

网友:
二楼说的对,扩展可以设置不同的分辨率,复制只能按分辨率低的一致

网友:
一般晚一点的显卡集成的或者独立的都支持2K分辨率,可以单独设置分辨率的,放心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