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工仪] 『ROSE拆解』新“玩具”?众仪ZT-MD1镊子电桥开箱评测

楼主(2024-08-18):
现在的电路板,贴片件越来越多。几年前就DIY过夹子形的表笔,由于用着不顺手就扔了。
现在是直接在表笔上焊了两根缝衣服针来用。也算凑合能用吧。
前几天看到众仪出了个镊子电桥,那就试试看!

官宣图。看上去不怎么高大尚。

功能说明。

按键说明。

技术参数。

到货开箱!

一个硬质的收纳包。

里面一根充电线,三张印刷品。
镊子电桥还专门给设计了个防震海绵。

个头并不大,忘了拍参照物了。前后配重还算可以,握在手里没有头重脚轻的赶脚。

侧面三个按键。

TYPE-C充电口。

镊子头部质感差了点,不过闪的狠!

打磨的不够精细,而且头部也没有那么尖,不过看上去像是镀金了的。

这张图可以看到,箭头部分打磨的很随意。。。
两颗螺丝,可更换设计。然后,这玩意去哪买呢?
把镯子砸扁了,打磨一下?

开机默认AOTU档。识别速度。。。

短按开关键可以在LCR二极管,蜂鸣档之间切换。
相当于还是有手动模式的。如果只有自动模式那可真的就要吐血了。。。

电容档自带底数。。。

那个保护膜越看越难受。。。
直接撕掉。。。然后,众仪一贯的BUG又来了。。。
众仪这么多款万用表的显示面罩,软的一塌糊涂!
撕掉保护膜以后,不管你用什么擦,都会立马留下划痕。。。
哪怕是用手擦一下,这硬度还不如PET的手机膜。
所以撕膜以后都是第一时间贴一层PET或者TPU的膜。

用无尘布擦了一下,更花了

随便找个1000uf的电容测一下。容量,D值,ESR同时显示。

61E的读数。

470uf电容

61E读数。

22uf

61E读数。

二极管档位。

除了显示压降,还可以显示极性。

蜂鸣档延迟基本感觉不到。不过由于镊子间距的问题,蜂鸣档好像没啥用。。。

4K 0.05%精度电阻。

36K 0.05%精度电阻。

其他细节等以后用的时候再慢慢来试。
下面开始拆机! 背面只有一颗螺丝。

拆掉螺丝,还有两个卡的一点也不紧的卡扣。基本上一掰就开。

500mah锂电池。加量了?官宣内置400mah锂电池啊!

电路全照。

主控。主控上面是个超小的蜂鸣器。别看个头小,音量还可以!比我那VC97嗓门大!

这三个应该是运放吧,拍不清。

超薄的液晶屏。可视角度还不错。不过并非官方技术参数图里标注的OLED屏。

镊子杆直接两条PCB焊在电路板上。

前面说到屏幕面罩太软需要贴膜的问题。然后贴膜的时候发现了另一个问题。
第一块膜贴出气泡了。。。撕掉的时候,居然把面罩粘开了一条缝。。。
索性拆解的时候,直接把面罩拆了下来,结果发现,下面一条根本就没有胶,估计组装失误吧。。。
重新贴满3M双面胶粘回去。

网友:
太高档了,看着就烦,用不惯,又省一笔

网友:
这个好,还是钢针好?

网友:
表妹又晒表

我说最近怎么都在晒镊子

网友:
看起来还不错

网友:
体积小,两线的精度有限,只能看个大概,价格便宜的话可以考虑。

网友:
好表好表~!!就是不知道寿命如何。

网友:
好东西啊
不知道和开源的比咋样啊

网友:
这个比较小巧

网友:
电桥整合到镊子里了

网友:
电池压制得很板正。

网友:
难得更新呀,众仪的大客户呀

网友:
测贴片电容时能知道电容的最高电压吗?

网友:
坐等砸金镯子

网友:
不知道要多少钱?

网友:
这个可以有

网友:
这屏幕得改一层玻璃的

网友:
拍摄清晰,感谢分享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