买二手电驴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?

楼主(2024-08-18):
各位买过二手电驴么?

买二手电驴除了续航里程,还需要考虑哪些因素呢?

网友A:
1、电池
2、电机
3、框架
4、是否大修过

网友:
2楼说得对,其实买个车也不贵,能买新的宁愿买新的,二手的电池肯定要换的

网友:
二手驴不是大问题。二手电池才关键,充放电多次后,容量损耗,存电不多,充一次走不了多长的路。

网友:
300元买过一辆电池坏掉的电动自行车,车况很好,回来自己换了电池满血复活了

网友B:
可能的话,选名牌大厂的,名牌大厂的车架子,应该比小厂的车架子结实,不容易脱焊散架

网友:
骑骑试试,看看刹车,车把,电门都灵不灵,看看电机车架有没有异响,猛加电看看电量掉的多不多,再看看车架有没有开焊或者异常维修

网友:
我买过,朋友手里买的,500块,小牛狗娃F2带20Ah电池,2年多的车,3000多公里。买后恢复原状、过户、修修补补等等又花了六七百,也就相当于1200买的车吧,现在开起来没啥问题了,就是电池续航不行,20Ah的电池,用S档只能跑30公里,用T档也只能跑45公里,我上班来回一趟有16公里多,所以天天要充电。
所以我建议还是不要买二手车,电池的价格占大头,而且二手车电池都不咋的(要是电他还很好车主也不会卖,或者是光卖车不卖电池)。二是旧车毕竟时间长了,有很多小修补也挺花钱的,比如我这辆,组合开关坏了,转把也时好时坏,还有些破掉的外壳塑料件,我完美主义者,不换不舒服,最终花了600多块才弄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电池
2、电机
3、框架

怎么知道是否大修过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可能的话,选名牌大厂的,名牌大厂的车架子,应该比小厂的车架子结实,不容易脱焊散架 ...

电动车车架脱焊的情况多见么

网友:
得找个个人闲置的,有点难,新的也不贵吧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怎么知道是否大修过?

看油漆
看螺丝
看隐蔽的角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