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综合] 电动汽车起火后,未能跑出的原因有哪些?

楼主(2024-08-18):
很多时候是不是人没啥问题,就是门打不开?

这种时候,为啥不从前玻璃逃出来呢

网友A:
锂电池这东西是现在的一个瓶颈吧
俺之前帮老哥换手机电池的时候,那个电池就热的不行 不过热导致胶软化 大力一扣就下来了
然后电池就开始喷着燃烧。
干粉灭火器都没啥用,喷上去还是接着喷。
俺觉得这应该是最危险的地方。
燃烧三要素,三元锂自己就聚齐了
灭火器根本没用,而且速度特别快,也就那么一两秒。
还好俺当时手快,感觉发热立马扣下来 空中就开始燃
到地上就开始喷了。
那种呲着燃烧。
想想都后怕

网友B:
火瞬间浓烟滚滚,你能马上找到工具破窗?

网友:
电动车很多是秒杀,一下就起火,撞车后人也蒙圈,不能马上下车,还有断电车门打不开。

网友:
时间问题!起火几乎是瞬间!根本来不及做其他的

网友:
钱比命重要。

网友:
车上一线路过载 点火起步5米几秒 开车门像烟雾弹

网友C:
刷抖音某博主给出目前数据来看。还是油车自燃率高。。

电车起火看情况,没事故,。能跑出来。有事故,跑不出来的。大多数应该是被卡里面动不了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锂电池这东西是现在的一个瓶颈吧
俺之前帮老哥换手机电池的时候,那个电池就热的不行 不过热导致胶软化 大 ...

手机没坏,电池坏了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火瞬间浓烟滚滚,你能马上找到工具破窗?

破窗工具放车门边上,会找不到么

网友:
电车起火,大多数是电池自燃,全车断电门打不开,电车着火迅速,时间快,人跑不出来。危险!

网友:
门锁是电机上锁  断电后电机失效  机械的门锁被锁死拉不开   有时候保险带卡扣变形  保险带解不开  电池燃烧的废气直接窒息  关键是自燃时间太快  人来不及反应去砸玻璃

网友:
我猜楼主的意思,事故除外
因为事故,油车和电车起火,人员基本是懵逼状态
没有外援,起火燃烧基本欧货

充电静置时起火,油车线路老化,起火前有浓烟异味冒出,除非睡死,油车门打不开有破窗时间
电车从冒烟到大量冒烟,到火苗随浓烟一起喷出,没多少时间,基本以秒计,脑子反应慢点有可能烧成人碳

网友:
这个问题应该去问一下那些没跑出来的人

网友:
电池瞬间爆燃,正常人很难反应过来。而且我感觉绝大多数人,都想不到,自燃这种事情会发生在自己身上,起火瞬间发生,人肯定是懵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刷抖音某博主给出目前数据来看。还是油车自燃率高。。

电车起火看情况,没事故,。能跑出来。有事故,跑不 ...

赛力斯高速了解下,后门打不开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破窗工具放车门边上,会找不到么

那会人都蒙了吧,

网友:
玻璃?没有提前准备好的破窗工具汽车玻璃是非常不容易打碎的,之前报道过北京大雨时候,一个司机涉水熄火到中间,那个车全电控,包括车窗车门,无机械解锁,中控进水电控失效,然后水慢慢涨上来被淹死,司机用了内部能想到的一切办法,包括头枕铁支架,手机,最后用头去撞,自己把颅骨撞碎,可见当时多么绝望,但玻璃纹丝不动。正好昨天看抖音一个视频,宝马车,锁了两个人,外面人开始用二锤直接打,随便怎么打,玻璃完好无损,最后还是拿了一根钢钎用锤子才打碎玻璃,什么概念。

网友:
锂电池燃烧十分剧烈的,犹如加了鼓风机的油车燃烧

网友:
三元电池因为能量密度高,电解液易燃,所以大容量的的三元一般都是钢壳包装。

高温,短路,过充都会概率爆燃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