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普彩P26A-10升级款简单拆解

楼主(2024-08-19):
普彩P26A-10升级款是买的第2个普彩功率插座了。

前些天买的P26A-16用来测空调耗电,这个10A的用来测其它电器功耗。

普彩P26A-16升级款测得电压239V
https://www.mydigit.cn/forum.php ... 346&fromuid=1499428
(出处: 数码之家)

P26A-16没有拆,把这个P26A-10拆一下。
主要是为了确认里面是不是用的开关电源(因为拼多多上有一条评论说现在的版本不是开关电源了)

简单做了个拆解,PCB和元器件没有详细拍照,请各位看官谅解。

正式拆解

虽然我不大懂,但是可以确定这应该是开关电源了吧?
26块花的值。

天猫精灵控制器模块,待机功耗0.74W
插座上的二极管指示灯,功耗0.3W
空调我也看了,待机功耗0.97W左右,接近1W

网友:
用上了开关电源,成本高了,可靠性也高了,但是维修起来就没阻容降压简单

网友:
确实是开关电源

网友:
  质量挺好 ……

网友:
开关电源不错

网友:
实用的小工具。

网友A:
论坛里拆解了多少,只有这一只是开关电源的真货,看过别的都是阻容降压电路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论坛里拆解了多少,只有这一只是开关电源的真货,看过别的都是阻容降压电路的。 ...

我也是看论坛里别人拆普彩的功率计,评论都说是开关电源,才决定买同款的。

网友B:
10A的已经有了,想买个16A的来测试空调耗电功率,不知道最大能够测试多少功率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10A的已经有了,想买个16A的来测试空调耗电功率,不知道最大能够测试多少功率? ...

普彩的P26A-16,最大是4000W

网友C:
哪里卖的最便宜?给个链接

网友:
还是可以的!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哪里卖的最便宜?给个链接

自己找哈,我买的10A的26,16A的36

网友:
我也有一个,质量不错。

网友:
用了开关电源供电,要比阻容降压供电的稳定很多。

网友:
开关电源,做工可以,稳定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自己找哈,我买的10A的26,16A的36

淘宝的看了都有点贵,能不能推一个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淘宝的看了都有点贵,能不能推一个

拼多多上看看,搜到是普彩的就行,这东西应该也没有假货。
16A的比10A型号贵10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