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给飞利浦24W三色LED灯芯加散热

楼主(2024-08-19):
这个换灯芯板的帖子里,好多说散热不够。

雷士吊扇灯更新LED灯芯
https://www.mydigit.cn/forum.php ... amp;fromuid=1499428
(出处: 数码之家)

我这就加上了,大家再看看散热够不够?

上图,将原装低的磁吸换为左侧更高的

各种散热片全怼上,灰色硅胶垫这块也准备换也铝散热片

测了功耗,非常接近标称的24W,工作电流157mA

散热片上的温度,用温度计测了10多分钟,将近50度了,估计时间越长还会增高。

网友A:
不贴散热块,几度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贴散热块,几度

没测过,加散热片只能说希望寿命可以长一点吧

网友B:
加1片大面积铝板,导热硅脂连接,适合紧贴屋顶散热。楼主散热器,得加双滚珠轴承风扇才管用。以前飞利浦流明倒装芯片,比CREE断金线耐用,可惜飞利浦灯具,不喜欢用亮绚倒装芯片陶瓷灯珠,而是金线封装2835塑料灯珠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加1片大面积铝板,导热硅脂连接,适合紧贴屋顶散热。楼主散热器,得加双滚珠轴承风扇才管用。以前飞利浦流 ...

风扇就算了,比较复杂不想太折腾。
加了散热片只希望寿命稍微长一点,能用5年就行。

网友C:
这回轮到电源驱动热了。

网友:
单凭铝板散热确实不行,这下应该延寿不少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回轮到电源驱动热了。

不搞了不搞了

网友:
这是把手头上有的散热片全用上了

网友:
应该和没加散热片之前做个对比

网友:
肯定不够的了。

网友:
这么好的小散热器都使上了,调小些电流吧

网友:
   没有用

  正泰有一款三色 36W  老款   散热板奇大 到现在没有坏过

网友:
LED灯板也没想过可以加这么多散热片

网友:
可以,绝对比不加好很多

网友:
散热好啦,用的能更久些!!!

网友:
这么多散热片

网友:
加了这么多重量也应该增加不少有点担心磁铁吸不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