手电筒3W的LED灯珠,用18650锂电供电,需要串联多大电阻??

楼主(2024-08-19):
串了1Ω电阻,灯珠发热太大了,烫手,应该串多大电阻,能保证亮度和发热量较小?

网友:
直接用电阻就是0.91欧2w
灯珠散热靠中间的焊盘传出去,下面一定要焊接良好,散热片也良好,不然不耐用。
led坏基本上都是散热不够好,灯珠功率没有保留余量。

网友:
有专用的恒流芯片啊,几毛钱,比串电阻好多了

网友:
AMC 7135加上,横流芯片很便宜

网友:
恒流芯片又不贵

网友:
已知工作电压和电流还算不出电阻?

网友:
应该恒流驱动

网友(2024-10-04):
4.2-3.6=0。6V,I=0.7A,0.6/0.7=0.9R,  0.6*0.7=0.5W
取个经验值,1.5-2R,0.5-1W,LED和电阻要做好散热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