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小米电视2 L40m2-AA扩容

楼主(2024-08-19):
距离上次我扩容小米电视和微鲸电视已经有一年了,去年扩容失败了,帖子如下:

微鲸W43F扩容emmc翻车 https://www.mydigit.cn/thread-405301-1-1.html

进过坛友的指点,应该是引导分区没复制到。今年买了个编程器,再战一次,这次是小米电视2
拆机:

风墙温度360,搞点焊油,4档风速,干下emmc芯片(之前拆过了,很好拆)

拆下的emmc,放入编程器(这里忘记拍了)
编程器复制出boot1,boot2和寄存器配置,这个寄存器是50,0A,01
写入新emmc
然后打开新emmc,修改user分区的大小
以下引用大佬的原话:
由于小米电视2 L40M2 Recovery三清的寻址问题,目前只能清User分区最大是8G,如果你在这里改成409C01也就是12G甚至更多的话,三清会直接卡住,无法进行,本人已经尝试过很多方法包括刷入小米电视3的recovery镜像,但是都是无果,估计可能要尝试刷TWRP的recovery再尝试三清才能做到完美扩容

所以我也只将user分区改成8g

重新焊回emmc,开机,功率跑到50多,应该开机了,应该没问题了,去年是只有0.几w,应该是没引导。

按着遥控器上的菜单+home按键,再点电视上的开机按钮,成功进入恢复系统,进行三清

三清后进入系统,可用空间8g(这里没拍图了)
搞定,手工。

网友A:
原来8G,扩完了,还是8G?

网友:
进来学习一下

网友:
这个技术就厉害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原来8G,扩完了,还是8G?

原来是8g总共,user分区,只有3g不到。现在是user分区有8g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原来8G,扩完了,还是8G?

应该还有其它分区吧?

网友B:
不错,电视扩容意义大么,有机顶盒它也只是个显示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错,电视扩容意义大么,有机顶盒它也只是个显示。

我主要是担心时间长了emmc挂了,这个原机的售卖已经40-50%了 换个大点的,用的时间长。这个是我父母房间的,就看直播,所以就没有机顶盒。直接装的某些app

网友:
像这种四十寸以上的大屏驱动板能买到吗?

网友:
这个技术一般人玩不转,高手

网友:
一般没编程器   还真不好处理

网友:
高手啊,佩服

网友:
不错,还好没翻车

网友:
上次电视坏的时候,我直接小黄鱼上买了个二手主板,换上就好了,一共花了100多好像是。

网友:
五月坏了电路板   八一终于上马家买了拆机板又用上了
对扩容真的不会

网友:
有编程器就这么牛,一下搞定,不错。

网友:
楼主用的啥型号编程器,露个图,谢谢

网友:
编程器复制出boot1,boot2和寄存器配置,如何这个配置呢

网友:
技术不错,电视原配的内存确实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