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示波器] ZT-703S发布固件V1.3.9版本

楼主(2024-08-19):
更新内容:

1.修复在250ns时基下波形有抖动问题。
2.去掉在非万用表模式下的供电,节省电量。
3.修复长时间运行时可能会导致屏幕不刷新的问题。
4.修复NORMAL或SINGLE触发模式下,移动触发电平,触发电压不跟着更新的问题。
5.增加高分辨率模式。
6.优化AUTO策略,速度更快,准确度更高。

# 固件升级方法:

- 按住F1键开机,进入USB升级模式
- 或者,在示波器上操作,菜单-右键翻页-找到"数据保存"(USB模式)并进入
- Type-C口连电脑,发现U盘,然后把固件(*.ZTK)拖入到U盘的firmware文件夹里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谢谢分享,下载要钱
我已升级成功
免费
http://www.szzotek.com/h-col-159.html
官网下载页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谢谢分享,下载要钱

网站要的,我没要

网友:
官网上现在可以下载了吗?

网友:
今天用703S(固件V1.38)的电容档检测5pF及3.6pF的瓷片电容,居然都检测不了,搬出UT61E却能检测到。看来检测小电容就别指望它了。更新V1.39固件以示波器选择“高分辨率模式”以后,波形好看了,但是AUTO策略,速度比V1.38慢了好多。又把固件刷回V1.38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