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照明] 拆了一个便携led灯,电池3.7v灯珠电压只有2.6v

楼主(2024-08-19):
淘宝0元购买的一个便携led灯,拆了看下里面构造,

万用表量了电池3.7v灯珠电压只有2.6v

请问这个电路是给降压了?看灯珠上标示,猜测是3v?为了散热问题降压到2.6v使用?

这个灯珠有没有利用价值?是不是那种用几天就噶掉的工业垃圾?

网友A:
一般LED只需要恒流,至于电压,爱多少就多少,保持住电流稳定就行。

网友:
v灯珠电压只有2.6v是正常的,因为电源经过驱动芯片后变成了2.6V

网友:
灯珠都是横流

网友:
估计是定时降档,最高亮度,没多久开始频闪,PWM降低空占比,万用表测灯珠电压不准,得加滤波电容测灯珠电压。

网友:
散热扛不住吧

网友:
货真价实的工业垃圾

网友:
0元购??玩玩算了吧。

网友:
怎感觉这灯珠满大的啊,面积

网友:
万用表测量到的不一定准确,可能是PWM之后的平均电压,LED是非线性的,如果是恒定电压2.6V那么电流会很小,能点亮但是亮度很低

网友:
大概率是综合考虑散热问题

网友:
这种最低配的灯,主要是电池容量缩水,我也买了一个,极限亮度,只能5分钟就开始减弱了,后面我找了一个我从其他电子产品里面拆出来的500mAh锂电池,不用花钱买电池了,续航有显著提升,可以照明一小时往上,之后我就没试了,挂钥匙扣上应急用一下很不错

网友:
好大的灯珠,感觉是在铝基板上焊了好多颗led,然后用导光材料灌封。

网友:
它会自动降压的。基本 就是电子垃圾。除非出口的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一般LED只需要恒流,至于电压,爱多少就多少,保持住电流稳定就行。

这个问题我一直在困惑,谢谢!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这个问题我一直在困惑,谢谢!

这个不难理解。

比如一个LED灯珠是1W的,实际的意思可能是3V333mA,也可能是6V166mA,甚至还有9V或更高的。

告诉你这参数,就是告诉你用多高截止电压的恒流源去驱动。

假如3V的,意思就是说这个灯珠需要330mA电流驱动,而工作起来的的电压并不是恒定的,而是可能在3V到3.3V甚至更高的可控范围内;而你的驱动电源可能是6V或9V的,但它最大输出电流就是330mA,这就是恒流;但不推荐这样适配。

假如你考虑发热,降低一半使用用160mA驱动,那么灯珠电压可能就2.7,或2.6V之类的的,功率越大的灯珠,驱动电流越小,电压一般就越低;但不会低于LED的结电压,低于结电压就点不亮了,二极管特性。

其他并联串联,同理、

网友:
手机打开拍照功能对着灯珠看一下,应该是闪烁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不难理解。

比如一个LED灯珠是1W的,实际的意思可能是3V333mA,也可能是6V166mA,甚至还有9V或更高的 ...

你这个解释很到位,学习了

网友:
买那种铝合金的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