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 拆解春兰空调遥控器

楼主(2024-08-19):
春兰空调原装的遥控器

做工不错

采用春兰定制的芯片

455的晶振

32768Hz的时钟晶振

网友:
应该有些年头了,,春兰当年的顶流空调大厂。

网友:
CLE455E,表示这个是用455晶振的嘛

网友:
别说 这个电池竟然在这个位置
不过硬封芯片好评啊

网友:
不但不是牛屎,还是沉金焊盘

网友:
焊点圆润饱满,好评,之前的好货质量没的说

网友:
原装货,那时候基本都是用插件

网友:
赶紧收藏起来,这可是古董啊

网友:
电路板做工不 错,遥控器时间比较长了

网友:
硬芯配置,好货

网友A:
PCB板做的好,春兰的空调,不知市场上还有没有

网友:
好老的遥控器了哦。

网友:
原件都是分立件,老货了。

网友:
跟我23年前的澳柯玛遥控器差不多

网友:
春兰1P,98年购买目前使用良好。遥控器显示屏四个角都漏液了。坚持。

网友:
春兰空调遥控器做工太好了,还是硬封装IC好评了

网友:
老物件了,看着做工不错。

网友:
好老的遥控器

网友:
老货的用料还是不错的,感谢分享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PCB板做的好,春兰的空调,不知市场上还有没有

好像还有,,但是不建议买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