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恒流恒压问题

楼主(2024-08-19):
请教各位:

想在维修插座里集成一个电源,以下原理图是否安全可靠、可行,是否有不足之处,谢谢

图是摘自网图,还请多多指教。重要的一点,就是恒流恒压,即使输出短路,也不烧电路

网友:
用行动来试试是否安全可靠、可靠啊。

网友:
看原理图应该能实现恒压限流,还是自己搭个电路试试,现在打个PCB也便宜

网友:
线性恒压恒流啊,依稀记得调流要在调压的前面

网友A:
电压表取值点应该接在3055发射极。AB两点之间应该是恒压关系,能不能恒流难说,谁能讲讲恒流原理呀。因为AB之间有压差,所以,UOT电压应该不等于A-0.7V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电压表取值点应该接在3055发射极。AB两点之间应该是恒压关系,能不能恒流难说,谁能讲讲恒流原理呀。因为AB ...

应该说是限流,达到设定的电流,电压下降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应该说是限流,达到设定的电流,电压下降

能讲讲限流的原理吗?

网友:
如果是正品317,输出短路也没事。

网友B:
还有待改进哦

网友:
我感觉做恒流还是用上个CMOS运放比较好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还有待改进哦

请指出,最好有修改图

网友:
搭个电路试试

网友A:
给你一个成熟的电路,也是来自于网络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给你一个成熟的电路,也是来自于网络。

这个只是单纯的扩流..............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个只是单纯的扩流..............

看样子,你对电路不太懂呀。你知道为什么电路用上VD2VD3和R2吗?

网友:
你看图片上写有带保护是不是?那带保护不是白叫的。你知道哪里有保护吗?

网友C:
输入输出端应该并个电容吧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个只是单纯的扩流..............

这是一个调压,约7A(0.7÷0.1)的限流电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输入输出端应该并个电容吧。

有电容,半成品,还没画钱

网友:
想法是可行的,但实际上是不现实的。
1,LM317的电位器用法也不对,这样接法,输出电压通过电位器的调整线性非常差。应该是用可变电阻的接法,且在1.25-30V可调时,只要5.1K就够了。
2,LM317的稳压原理是依靠R1二端的电压在任意电压段都是1.25V。所以中间串个二极管也就不对了。如果一定要,则需要把这个二极管接在R1电阻后面。(如下图中的D3接法)
3,调流的原理是通过控制输出功率管的基极电流来实现,不同的管子,及同一个管子,在不同的CE电压下,不同的输出电流时,放大系数都会不同,所以不能实现恒流,只能是有限流调整作用。因为没有电流取样环节,所以是谈不上恒流的。
4,如果想防止输出电压倒灌,在CE间反接一个二极管也可以。(如下图中的D2接法,D2 D3只要一个即可)
5,LM317的调整脚,输出脚,都最好加上电容。
6,通过模拟测试,如下图,其中 D2  D3 只要一个即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