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1、2节锂电,8.4v充放电控制板完美解决方案(BQ28Z610)

楼主(2024-08-19):
方案是完美的,就是芯片比较费钱。

该方案适合1节、2节锂电即18650组电池组,芯片具体的是TI的BQ28Z610,此芯片采用电量计方案,个人认为是科学准确的,比起国内X宝的通过电压控制精确百倍以上。换句通俗易懂的话就是好比电动车,国产的那些板子虽然也能控制充放电,但是存在你在仪表盘不转油门把手的时候看到电量是100%,但是只要一转油门把手马上就掉到50%-60%的情况,然后你松开油门把手,电量又重新显示100%.那么就存在你不敢跑远路的情况,或者说跑远了你要蹬马路回来的概率,上诉就是不使用电量计算的结果,同样的此方案用在锂电管理同样适用。

此方案唯一的缺点就是这颗芯片BQ21Z610比较贵,X宝查询了下均价要5-7元,对于个人制作不是很友好,另外还要配合EV2300才能最终封装完成

https://www.ti.com/product/BQ28Z ... lHvP5JDMDkabGtvXctQ

老美好确实好,连PCB布局都给了,不存在元件布局导致干扰的问题,不得不叹服

网友:
这2节电池用BMS没啥意义吧,电压太低了只能带笔记本或者平板相机之类的低功耗的设备

网友:
确实比较奢侈,而且那个编码器很贵

网友:
意义不大,发烧友可选

网友:
造价高,不经济

网友:
这东东肯定好,但是用的少,还是买个廉价方案的锂电池充电电路,也能满足充电要求。

网友:
搞的有点太复杂了,可以简化一下。

网友A:
电量计就是库伦计,电流乘时间。用这芯片,加上编程器不便宜,用单片机是不是也可以,而且单片机也比这便宜,加个屏还能直接显示电量。同一电池,容量随温度不同而不同,再精密的芯片也不能做到完全正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电量计就是库伦计,电流乘时间。用这芯片,加上编程器不便宜,用单片机是不是也可以,而且单片机也比这便宜 ...

你错了,之所以选择TI的BQ系列芯片是有目的的。你可以去搜索,一般使用专业的锂电管理都会选择TI的方案,例如大江、福禄克、等品牌厂家,为什么会选择TI呢,那是因为TI做了很多锂电放电的曲线,换句话说他把不同品牌电芯的18650或者聚合物充分做过充放电,然后形成数据库存储在芯片数据库内部,当你封装启动后,经过一次完整的充放电,芯片是识别了电芯对应的曲线,从而更加科学的管理电池,这可不是一般单片机所能弄得,除非你也为了一种电芯愿意花时间测试然后形成数据库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错了,之所以选择TI的BQ系列芯片是有目的的。你可以去搜索,一般使用专业的锂电管理都会选择TI的方案, ...

确实,ti的方案成熟,大厂商用的电池管理绝大都是用的ti方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