都冲到4.2伏了电流还这么大

楼主(2024-08-19):
继上次发现12伏手电钻电池包有问题之后。今天把每一节电池都单独用可调电源来充,其中有一节电池,先是3.8伏,充了半个小时还是3.8伏,之后充到了4.2伏(表显4.1伏),电流居然还有1.5安,10分钟后降到了1安,又过了大约半个小时,又降了一点。那么这些电池是不是已经损坏了?既然损坏了,又怎么能充电?我完全被他搞懵了,不知道能不能接着用?

网友A:
看电池热不热,发热巨大的话要么是电池损坏,要么电池类型是磷酸铁里而不是三元锂!

网友B:
电池过放过,漏电严重~

网友:
饥渴太久了,

网友:
保护板拆了吗

网友:
据说有4.3V的电池,那么最后阶段容量占比不小

网友:
看电池热不热,如果不热那就还好

网友:
前段时间换的易伟电池。。没用也没充电,要用的时候发现没电,一测测只剩8V多,饿死了。。

网友:
电流大可能是内阻小,用内阻仪测一下。

网友:
有漏电电流,摸摸电池温度

网友:
我的一个18650在充电器上始终不转灯,电池电压4v,温度也挺高,就是电池内部漏电了吧?

网友:
没有什么问题!!!充好啦再放电试一试?!!!

网友:
用内阻仪测一下内阻,来确定好不好

网友:
用4.2V的充电器试试。

网友:
是你把电池给充坏了!!!

可调电源给18650/21700充电,最好设定4.15V、2A恒定充,电压会从低到高达到4.15V不跳动,电流会从2A降到0.05A左右,一节电池充满98%。

网友:
我一般把电池限制1A以内充电

网友:
倒是用个充电电路啊。。。别瞎搞。。
这显示也不准,恒压也不一定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电池热不热,发热巨大的话要么是电池损坏,要么电池类型是磷酸铁里而不是三元锂! ...

不知道,没研究过,找坛友买的二手的三星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电池过放过,漏电严重~

估计是上次测试那个245烙铁的时候过放了,12伏上了120瓦,10安放电把它搞坏了。